[emWin] 使用emwin画位图的时候图片出现其他颜色的条纹

楼主(2019-02-21):
在使用emwin 画位图是出现其他颜色的条纹,但是我使用纯色的图片没有出现其他颜色的条纹,使用那种渐变色的图片就出现条纹。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?一下是是我的图片和源代码。请大家指导一下。谢谢!
/*
void PitchChooseInit(void)
{

        hPitchchoose = GUI_MEMDEV_Create(0, 480 - 480, 480, 800);//
        OldhMemT = GUI_MEMDEV_Select(hPitchchoose)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PNG_Draw(_acqqww, sizeof(_acqqww),81,702);

        GUI_MEMDEV_CopyToLCD(hPitchchoose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OldhMemT);
}

使用渐变颜色的图片,显示出来后有条纹。

使用渐变颜色的图片,显示出来后有条纹。

网友A:
存储设备不是这么使用的。

第1步:绘制到存储设备
hPitchchoose = GUI_MEMDEV_Create(0, 480 - 480, 480, 800);//
        OldhMemT = GUI_MEMDEV_Select(hPitchchoose)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PNG_Draw(_acqqww, sizeof(_acqqww),81,702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OldhMemT);

第2步:
在你任何需要调用的地方,调用GUI_MEMDEV_CopyToLCD(hPitchchoose);或者GUI_MEMDEV_Write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存储设备不是这么使用的。

第1步:绘制到存储设备

我先使用你的方法,但是我使用纯色的图片是没有那种带条纹的现象。只有那种渐变的图片才会出现带其他条纹颜色的不正常显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先使用你的方法,但是我使用纯色的图片是没有那种带条纹的现象。只有那种渐变的图片才会出现带其他条纹 ...

上传你的图片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存储设备不是这么使用的。

第1步:绘制到存储设备

你好,我可以把我的那张图片C文件,发给你,然后你可以给我显示一下。看下效果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传你的图片,我试试。
/*
  C-file generated by Bin2C
  Compiled:    Jun 13 2018 at 10:51:26

  Copyright (C) 2014
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
  www.segger.com

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
*/

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_acqqww[3590UL + 1] = {
  0x89, 0x50, 0x4E, 0x47, 0x0D, 0x0A, 0x1A, 0x0A, 0x00, 0x00, 0x00, 0x0D, 0x49, 0x48, 0x44, 0x52, 0x00, 0x00, 0x01, 0x3C, 0x00, 0x00, 0x00, 0x35, 0x08, 0x06, 0x00, 0x00, 0x00, 0xDC, 0x7D, 0x57, 0x7A, 0x00, 0x00, 0x00, 0x04, 0x67, 0x41, 0x4D,
  0x41, 0x00, 0x00, 0xB1, 0x8E, 0x7C, 0xFB, 0x51, 0x93, 0x00, 0x00, 0x00, 0x20, 0x63, 0x48, 0x52, 0x4D, 0x00, 0x00, 0x87, 0x0E, 0x00, 0x00, 0x8C, 0x10, 0x00, 0x01, 0x0A, 0x68, 0x00, 0x00, 0x79, 0x05, 0x00, 0x00, 0x59, 0x8C, 0x00, 0x01, 0x0D,
  0x21, 0x00, 0x00, 0x3A, 0xF0, 0x00, 0x00, 0x17, 0x0E, 0xFC, 0x72, 0x02, 0xB9, 0x00, 0x00, 0x0A, 0x94, 0x69, 0x43, 0x43, 0x50, 0x49, 0x43, 0x43, 0x20, 0x50, 0x72, 0x6F, 0x66, 0x69, 0x6C, 0x65, 0x00, 0x00, 0x48, 0xC7, 0xAD, 0x97, 0x77, 0x50,
  0x14, 0x79, 0x16, 0xC7, 0x7F, 0xDD, 0x93, 0x13, 0x69, 0x60, 0xC8, 0x30, 0xE4, 0x9C, 0x33, 0x48, 0x8E, 0x43, 0x96, 0x28, 0x88, 0xCA, 0x30, 0x33, 0x64, 0x86, 0x61, 0x60, 0x00, 0x11, 0x33, 0x8B, 0x0A, 0xAC, 0x28, 0x22, 0x92, 0x14, 0x41, 0x17,
...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