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在使用EMWIN贴图的时候这样带渐变的图片有异常现象。

楼主(2019-02-21):
不知道是我代码的问题,还是图片的问题。下面是我的图片和代码。请各位大神帮我测试一下这张图片。谢谢!

void PitchChooseInit(void)
{
        //hPitchchoose = GUI_MEMDEV_Create(81, 702, 318, 49);//
        hPitchchoose = GUI_MEMDEV_Create(0, 480 - 480, 480, 800);//
        OldhMemT = GUI_MEMDEV_Select(hPitchchoose)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PNG_Draw(_acqqww, sizeof(_acqqww),81,702);
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OldhMemT);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Pitchchoose, 0 , 0);
}

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没问题:

从这里下载PNG例子测试即可:
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,本次教程突出实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83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没问题:

我刚才也试了下,发现把那张图片横着放有问题,竖着放就没问题。你在把刚才那张图片旋转90度试试。

网友A:
没问题,就帮你这么多吧,剩下你再查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就帮你这么多吧,剩下你再查查。

好的,谢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就帮你这么多吧,剩下你再查查。

可以把源码发给我看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把源码发给我看看吗?

从这里下载PNG例子就是。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,本次教程突出实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983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