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 USB FS和HS同时使用问题

楼主(2019-02-21):
平台:STM32F429+uCOSIII+Fatfs
应用:FS配置为DEVICE MSC设备,HS使用内部PHY配置为HOST MSC
问题:单独只初始化一种应用都是可以运行的,但两个应用同时初始化了就不能同时用,只有后初始化可以运行。请问这种同时应用的场景STM32F429可以支持吗?

网友A:
没问题的,需要使用的使用的时候动态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的,需要使用的使用的时候动态切换。

嗯,目前来看动态切换是可以的。如果想要像2个硬件一样同时操作现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目前来看动态切换是可以的。如果想要像2个硬件一样同时操作现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吗?

不行,STM32F4的USB核只有一个,所以没法一起使用。不知道ST官方其它折中的方法,可以不用动态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,STM32F4的USB核只有一个,所以没法一起使用。不知道ST官方其它折中的方法,可以不用动态切换。

明白了。
我现在发现HOST那一路U盘的热插拔不行了,uCOSiii+STemwin的环境,USBH_Process()接口我现在放在硬件定时器1000Hz调用,这样有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。
我现在发现HOST那一路U盘的热插拔不行了,uCOSiii+STemwin的环境,USBH_Process()接口我现在放 ...

热插拔问题已解决,USE_USB_OTG_FS宏使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