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版主,EMWIN移植的时候底层打点是在哪里实现的?

楼主(2019-02-22):
照理好像是GUI_DEVICE_CreateAndLink,这里链接底层的打点函数,但是这里定义是空的,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底层打点的函数在哪里。

网友:
文件GUIDRV_Template.c

楼主:
Keil工程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啊,工程源码有,加进去了,编译还出错

网友:
论坛置顶帖V4或者V5网盘下载个emWin例子对比参考即可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是二代示波器的源码上看到的,看了半天要没明白,到底是怎么打点的,V5不是RGB屏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是二代示波器的源码上看到的,看了半天要没明白,到底是怎么打点的,V5不是RGB屏吧?

二代示波器网络版就看到打点了,是两个不同的移植方式,二代示波器显示屏版是SEGGER自己搞的驱动接口,看不到打点和读取接口,是直接操作的LCD显存。

这么说你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!像这个是底层驱动选择您讲的Segger自家的,还是像通常移植那种用GUI_DEVICE_CreateAndLink实现,这个是在哪个地方来选择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!像这个是底层驱动选择您讲的Segger自家的,还是像通常移植那种用GUI_DEVICE_CreateAndLi ...

自行看下二代示波器网络版本和显示屏版即可。

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