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_136_串口IAP实验中怎么从APP跳转到IAP程序

楼主(2019-02-22):
根据教程已经能正常从IAP跳转到APP程序中,并且APP程序能正常运行,不过APP程序跳转回IAP后再次升级时不能再次跳转到APP程序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?

APP跳转回IAP程序如下
    __set_PRIMASK(1);
     HAL_RCC_DeInit();
    __disable_irq();
  __set_CONTROL(0);
JumpAddress = *(__IO uint32_t*) (d_IAP_DOWNLOAD_ADDRESS + 4);
/* 用户应用地址 */
Jump_To_Application = (pFunction) JumpAddress;
/* 初始化MSP */
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*) d_IAP_DOWNLOAD_ADDRESS);
Jump_To_Application();

APP程序用的Freertos系统

网友A:
在APP里面直接调用SystemReset复位指令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APP里面直接调用SystemReset复位指令就正常了。

在什么位置调用啊,外设初始化之前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什么位置调用啊,外设初始化之前吗

APP程序跳转回IAP:

我们不跳转了,直接复位。这样直接就执行的IAP,有效防止了你的APP程序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P程序跳转回IAP:

我们不跳转了,直接复位。这样直接就执行的IAP,有效防止了你的APP程序影响。

谢谢,确实这样就好了

网友B(2020-07-16):
请问硬汉,app转boot只要软件复位就行了吗?
            __set_FAULTMASK(1);      // 关闭所有中端
            HAL_NVIC_SystemReset();
是不是两个语句就行了?
外设、中断需要关闭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硬汉,app转boot只要软件复位就行了吗?
            __set_FAULTMASK(1);      // 关闭所有中端
    ...

【安富莱】V6,V5开发板用户手册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36章(2020-05-2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255

网友:
    /* Keep the user application running */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*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"ApplicationAddress" */
        if (((*(__IO uint32_t *)ApplicationAddress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*/
            JumpAddress = *(__IO uint32_t *) (ApplicationAddress + 4);
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 = (pFunction) JumpAddress;
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's Stack Pointer */
            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 *) ApplicationAddress);
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();
        }
    }

请问硬汉哥我看了stm32的官方iap的程序,但是看不到跳转的地址是多少,全局搜索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