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 排序后行号与内容不符

楼主(2019-02-22):
我用下面的两个函数对一个列表进行排序,排序之后发现使用LISTVIEW_GetSel(hList)函数获取行号,得到的行号却不是排好序之后的行号。
        LISTVIEW_SetCompareFunc(hList, LIST_COL_ONE, LISTVIEW_CompareDec);
        LISTVIEW_SetSort(hList, LIST_COL_ONE, 1);

比如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序后:
Index   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   Addr
   1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44
   2        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33
   3        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22
   4        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11

每次点击Index列的元素,会弹出相同行Addr列的元素。
当排序后,点击4时,弹出且还是11,而不是44。

网友A:
没太明白,排序后,4是不是在第1行,获取4在第1行貌似正常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太明白,排序后,4是不是在第1行,获取4在第1行貌似正常啊。

刚才表述有误,不好意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表述有误,不好意思

这样的话,那真有可能是个bug,只能想想别的解决办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那真有可能是个bug,只能想想别的解决办法了。

之前我也想过这可能是一个BUG,官方例程里面的列表排序,在排序之后没有进行别的操作了,只作为效果显示。
上面两个函数实现列表排序之后,行号并没有实时刷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