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407 168M emWin死机

楼主(2019-02-23):
我用的是STM32F407芯片,跑emWin。
这个工程是从103移植过来的,之前103跑得没问题,移植到407后,主频设到168M,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死机,但把主频设置到150M或更低,就没问题了。

有遇到类似问题的盆友吗?或者哪位大侠知道原因的,还望赐教。

网友A:
如果降低主频可以解决,尝试降低FSMC速度也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降低主频可以解决,尝试降低FSMC速度也可以解决。

多谢大神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