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想问下,DM9162要替换成LAN8720是否要修改代码

楼主(2019-02-24):
看了下开发板是用DM9162的来配合RL库去跑以太网的,但是项目上面用的是LAN8720,看了下两个的基础寄存器,貌似也是一样的,这样是不是硬件对应IO口接上去就行了?貌似其他寄存器都没用到
LAN8720看到网上都是跑LWIP的例程,不过好多人都说不稳定,所以打算用RL-TCPnet试试,有没人研究过这么做的?
另外看到官方的例子是DP83848C的,好想知道硬汉大佬当初改了哪里,因为后面假如换芯片,想知道下怎么改,或者例程里面官方原生的文件能提供下就好了

lan8720的寄存器位置

lan8720的寄存器位置

DM9162的寄存器位置

DM9162的寄存器位置

网友A:
大部分的PHY芯片前半部分的通用寄存器是一样的,只有部分专有的不同。

原始驱动在MDK安装目录里面,详情可以看我教程的移植章节。

网友B:
如果是用RL-TCPNET的话,由DM9162变成LAN8720,底层是需要修改的,有几个寄存器定义是不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用RL-TCPNET的话,由DM9162变成LAN8720,底层是需要修改的,有几个寄存器定义是不同的。

我看了LWIP的配置,就是多了一个配置网络模式和网络速度的,实测配置了自适应之后,读回来的网速就是100Mps和全双工的,貌似Lan8720的配置更简单,它还不带中断检测什么的,不过移植过后ping不上,大佬有工程参考参考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的PHY芯片前半部分的通用寄存器是一样的,只有部分专有的不同。

原始驱动在MDK安装目录里面,详情 ...

我的是VET,我把PG的引脚改成PB的,跑LWIP正常ping通了,移植RL-TcpNet死活不通,寄存器什么的也改过来了(其实就是删掉了一些配置,Lan8720比较简单,我就配了个自适应),想问下,就改ETH_STM32F4xx.c和h这个文件就行了对嘛,还有没其他地方要改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VET,我把PG的引脚改成PB的,跑LWIP正常ping通了,移植RL-TcpNet死活不通,寄存器什么的也改过来了 ...

引脚要匹配,引脚和对应的引脚时钟最重要。别整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的PHY芯片前半部分的通用寄存器是一样的,只有部分专有的不同。

原始驱动在MDK安装目录里面,详情 ...

另外还发现很奇怪的问题,我直接用例程来移植,串口1的打印都会乱码,不论带不带系统都是这样,但是跑LWIP打印信息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另外还发现很奇怪的问题,我直接用例程来移植,串口1的打印都会乱码,不论带不带系统都是这样,但是跑LWI ...

其它的问题,你再溜溜,移植到LAN8720上应该比较容易的,多试试。

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

网友:
LWIP 不稳定,是因为很多人都不 了解 内部机制,只知道网上随便抄一下 就用。、
不出BUG才怪了

网友C(2020-01-11)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的PHY芯片前半部分的通用寄存器是一样的,只有部分专有的不同。

原始驱动在MDK安装目录里面,详情 ...

求看哪个教程的移植章节,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求看哪个教程的移植章节,??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

网友(2022-10-10):
最后移植成功了没有?大佬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