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407 V5开发板示波器信号采集问题

楼主(2019-02-25):
用V5开发板示波器做测试,最小值、最大值都在3V以上,怎么平均值只有1.9V左右?

网友A:
板子上有个稳压基准的跳线帽,要接到3.3V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上有个稳压基准的跳线帽,要接到3.3V上。

之前已经已跳过了,还可能是哪地方的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上有个稳压基准的跳线帽,要接到3.3V上。

最大最小值看着也是对的,怎么显示的平均值是1.9V呢?很奇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大最小值看着也是对的,怎么显示的平均值是1.9V呢?很奇怪

难道程序里面有bug,你直接将测量引脚接到板子上面的一个3.3V上面试试,另外就是调节下不同的采样率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程序里面有bug,你直接将测量引脚接到板子上面的一个3.3V上面试试,另外就是调节下不同的采样率看看

直接接板子上的3.3V也是平均值是1.9几,啥情况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程序里面有bug,你直接将测量引脚接到板子上面的一个3.3V上面试试,另外就是调节下不同的采样率看看

调整采样速率也没有怎么变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调整采样速率也没有怎么变化

666,果然是个bug,这里的除数搞错了,应该是除以600,波形显示区是600*400,每600个一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程序里面有bug,你直接将测量引脚接到板子上面的一个3.3V上面试试,另外就是调节下不同的采样率看看

                /* 求平均值 */
                g_WaveMean = g_WaveMean / 1000 *3.3f / 4095;
这个地方是不是有BUG,我看程序是按照600个数来取得,但是计算的时候用的是1000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/* 求平均值 */
                g_WaveMean = g_WaveMean / 1000 *3.3f / 4095;
这个地方是不是有BUG,我看程序是 ...

8楼已经回复。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示波器采集端口用的是PC0,我在开发板使用PF9采用普通ADC模式采集另外一个通道的电平,但是发现会造成PC0采集电平不稳定,大概有0.02V的波动,这是为何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示波器采集端口用的是PC0,我在开发板使用PF9采用普通ADC模式采集另外一个通道的电平 ...

1、这个示波器的例子已经使用了ADC1,ADC2和ADC3所有ADC实现三通道快速交替采样,不支持再拎起其中一个ADC用于其他用途,你要使用,要做很多修改。

2、F407的ADC性能的确比较挫,特别是开启了FSMC,波形毛刺比较严重。项目中要要使用的话,最好采集500-1000个点做平均滤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示波器的例子已经使用了ADC1,ADC2和ADC3所有ADC实现三通道快速交替采样,不支持再拎起其中一个AD ...

DMA2_Stream3_IRQHandler
DMA2_Stream4_IRQHandler
ETH_IRQHandler
ETH_WKUP_IRQHandler
CAN2_TX_IRQHandler
CAN2_RX0_IRQHandler
CAN2_RX1_IRQHandler
CAN2_SCE_IRQHandler
OTG_FS_IRQHandler
DMA2_Stream5_IRQHandler
DMA2_Stream6_IRQHandler
DMA2_Stream7_IRQHandler
USART6_IRQHandler
I2C3_EV_IRQHandler
I2C3_ER_IRQHandler
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
OTG_HS_EP1_IN_IRQHandler
OTG_HS_WKUP_IRQHandler
OTG_HS_IRQHandler
DCMI_IRQHandler
CRYP_IRQHandler
HASH_RNG_IRQHandler
FPU_IRQHandler

B . //就停在这里了

ENDP

ALIGN

运行一段时间总是发现,程序死在上面所标位置,请教下可能是哪个原因引起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MA2_Stream3_IRQHandler
DMA2_Stream4_IRQHandler
ETH_IRQHandler

程序死在startup_xxxxx.s启动文件的B指令里面原因和解决办法说明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78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