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测评STM32H7的LTDC+DMA2D性能,100Hz以上无压力,刷800*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.6ms一张

楼主(2019-02-27):
测试条件:
1、32位带宽SDRAM。
2、单图层,16位色RG565,800*480分辨率。
3、RGB888硬件接口。
4、测试期间各种中断占用的时间也算在内
5、Width = 800
     HSYNC_W = 96;
     HBP = 10;
     HFP = 10;

     Height = 480;
     VSYNC_W = 2;
     VBP = 10;
     VFP = 10;

刷新率的简单计算就是 =  LTDC的输出速度 / (行同步时钟数 * 场同步时钟数),速度干到100Hz以上无压力

LTDC输出30MHz的时候,DMA2D刷800*480大小色块和图片速度,图片是从内部Flash里面往显存刷2.6ms,从SDRAM往显存刷8ms,即SDRAM到SDRAM的复制:
刷新率 = 30MHz /((Width + HSYNC_W  + HBP  + HFP )*(Height + VSYNC_W +  VBP  +VFP  )) = 3000000/(916*502) = 65.2Hz

LTDC输出50Hz的时候,DMA2D刷800*480大小色块和图片速度,图片是从内部Flash里面往显存刷3ms,从SDRAM往显存刷9ms,即SDRAM到SDRAM的复制:
LTDC速度提高了,占用SDRAM的带宽就提高点,DMA2D操作带宽就减少点,速度略微提高。
刷新率 = 50MHz /((Width + HSYNC_W  + HBP  + HFP )*(Height + VSYNC_W +  VBP  +VFP  )) = 5000000/(916*502) = 108.7Hz

总结:

LTDC时钟速度低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更大的SDRAM带宽,速度快点,但不可太低,会导致屏幕闪烁。
LTDC时钟速度高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的SDRAM带宽减少,但是屏幕显示效果更稳。
如果使用双图层的话,当前测试数据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点。

一般整个60 - 100Hz的刷新率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LTDC输出50MHz的时候,LTDC行中断速度,跟我们计算的值匹配,108Hz
中断里面做了个IO翻转,每个周期可翻转两次

网友A:
这个搞GUI舒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搞GUI舒服了。

过两天就开始移植个emWin溜溜。

网友:
这个速度爽歪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过两天就开始移植个emWin溜溜。

坐等测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TDC输出50Hz的时候,LTDC行中断速度,跟我们计算的值匹配,108Hz
中断里面做了个IO翻转,每个周期可翻转 ...

老大,请教个问题。F429我用emWin自带那个demo测试,发现了LTDC时钟设置为40M,反而比29M都慢。这是怎么回事?是我设置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请教个问题。F429我用emWin自带那个demo测试,发现了LTDC时钟设置为40M,反而比29M都慢。这是怎么 ...

这个就是我楼主位说的。

LTDC时钟速度高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的SDRAM带宽减少,导致总体性能下降。

如果是32位带宽SDRAM会好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是我楼主位说的。

LTDC时钟速度高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的SDRAM带宽减少,导致总体性能下 ...

懂了,谢谢了

网友C:
有没有 搞个 1024*600 的屏刷一下看看是多少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 搞个 1024*600 的屏刷一下看看是多少啊 ?

手头没有这个分辨率的屏,已经给公司反馈,准备也做下这个分辨率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是我楼主位说的。

LTDC时钟速度高的时候,CPU和DMA2D可以占用的SDRAM带宽减少,导致总体性能下 ...

32bit sdram和208pin的单片机实在是太贵了,在实际项目中好多不允许。大佬,如果要16bit的sdram,怎样去平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2bit sdram和208pin的单片机实在是太贵了,在实际项目中好多不允许。大佬,如果要16bit的sdram,怎样去 ...

不贵,这里有卖
https://www.zaixinjian.com/search?keyword=STM32F429BIT6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贵,这里有卖
https://www.zaixinjian.com/search?keyword=STM32F429BIT6

可能行业不同吧,觉得还是贵,而且32bit sdram和 16bit的加个相差不少呢。我在另个帖子还请教了两个问题,还请您帮我解答下疑惑,谢谢!

网友D:
emwin滑屏过程中如何避免按钮按下?
太尴尬了,滑屏按钮被按下,特别是慢滑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emwin滑屏过程中如何避免按钮按下?
太尴尬了,滑屏按钮被按下,特别是慢滑屏

这个帖子里面,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?

F429+RGB88屏幕+STemwin,滑屏误触发按钮按下如何解决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718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帖子里面,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?

F429+RGB88屏幕+STemwin,滑屏误触发按钮按下如何解决?

是的,没有完美解决,还在想办法

网友E(2019-07-08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帖子里面,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?

F429+RGB88屏幕+STemwin,滑屏误触发按钮按下如何解决?

请问一下硬汉哥,在使用DMA2D刷的时候 您的例程和官方库里的例程都是用寄存器方法做的,为什么不见大家不使用库函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一下硬汉哥,在使用DMA2D刷的时候 您的例程和官方库里的例程都是用寄存器方法做的,为什么不见大家不 ...

这个问题在我H7教程的DMA2D章节进行了说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在我H7教程的DMA2D章节进行了说明

看到了,看到了,谢谢您了。是我没仔细读,这个在55章节有说明

网友F(2022-03-03):
請問一下
該實驗用開發版&TFT螢幕是哪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請問一下
該實驗用開發版&TFT螢幕是哪款

我们的V7开发板。

网友G:
HI ERIC2013大大
32BIT SDRAM弄來了, 是和貴司一樣的166MHZ速度

TSSOP 86 PIN 包裝, 所以想請教一下166MHZ的速度
在LAYOUT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??

還是說在166MHZ還不用在意速度??只要有接到就會動??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HI ERIC2013大大
32BIT SDRAM弄來了, 是和貴司一樣的166MHZ速度

接通就行。能阻抗匹配等长,当然更好。

网友G:
HI 大佬

從原理圖裡看到一件怪事,從核心板原理圖(2020-10-01)裡看到SD RAM有一支A12接到PG2
但是從IS42S32800G(BGA)包裝. 或是IS42S32800B (TSSOP包裝)
都沒有看到有A12, A開頭的只有A0~A11??
有空的話可否請您看一下.

謝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HI 大佬

從原理圖裡看到一件怪事,從核心板原理圖(2020-10-01)裡看到SD RAM有一支A12接到PG2

这个是预留给64MB的SDRAM使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预留给64MB的SDRAM使用的。

HI ERIC2013大大
了解,謝謝囉.

网友H(2022-08-20):
rgb888引脚当成普通io,使用ltdc 翻转速率有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rgb888引脚当成普通io,使用ltdc 翻转速率有多少?

网友(2023-05-11):
这个代码有下载链接吗?

网友:
这个有源码下载链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