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的Edit控件的数字输入方法请教

楼主(2019-02-25):
    大家好!在我的应用中,LCD屏幕上不用显示数字按键,数字按键是实体按键。下面是我的问题描述:
    现在通过实体按键可以对Edit控件进行文本输入,并且可以将Edit中的文本内容读取出来。方法如下:
                1.建立Edit控件后通过“EDIT_SetTextMode(hItem)”将其设定为文本工作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2.在各个按键扫描处通过函数“EDIT_AddKey(emwin_test11_Edit0, 'x');”(x为要输入的字符)实现将相应字符输入到Edit中。
                3.通过函数EDIT_GetText()可以读取Edit中的内容。
    疑问:
                我怎么样通过实体按键实现在Edit控件中输入数值(不是文本)?具体步骤是什么?请大家指导下!谢谢了!

网友:
你现在的方式就挺方面的,直接输入文本就行,获取文本后,使用C库的atoi或者atof转换字符为整数或者浮点数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,非常感谢!我试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