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emWin多缓冲,用户管理Cache的方案

楼主(2019-02-26):
如果想显存和动态内存使用Cache的话,可以设置Cache的WT模式或者用户自己调用相关API做Clean操作。

用户自己做的话,emWin有专门的接口函数:

网友A:
感谢解答! 但我碰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。LCD刷屏并无瑕疵,只是每次屏幕的起始点不对,就像屏幕被每次随机切成两块再合在一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解答! 但我碰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。LCD刷屏并无瑕疵,只是每次屏幕的起始点不对,就像屏幕被每次随机切 ...

先用此方案走一个看看。是用来解决Cache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用此方案走一个看看。是用来解决Cache问题的。

  *((uint32_t *)0x41044100) = 0x0000000f;
   *((uint32_t *)0x41044104) = 0x0000000f;
加上这两条就没事了。但是还是没搞明白这两条的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