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_Init初始化函数

楼主(2019-02-26):
将系统数据保存到外部Flash成功,重启后读取也是正确的。但是一运行到GUI_Init()函数之后,从外部Flash读取出的值就发生了变化。请问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:
有的系统数据在GUI_Init()函数之后却又不会改变

网友A:
你的驱动没做好的概率很大,查查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驱动没做好的概率很大,查查吧。

是IIC的驱动吗?我用的是AT24C系列的

网友:
你说的外部flash是指的EEPRO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