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GUI_SetOrientation旋转屏幕后,是否影响速度?

楼主(2019-02-26):
原来横屏的,开了三缓冲,用GUI_SetOrientation设为竖屏以后,发现绘图时间变长了,点按钮以后反应会慢一拍。切回横屏正常。

有没有好的办法?

网友:
你当前测试切换到竖屏后,绘制一张图多少时间,多大的图。

网友A:
降低一半吧,我用的屏幕本身寄存器只能竖屏,然后emwin旋转方向显示,测试清屏的速度慢了一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低一半吧,我用的屏幕本身寄存器只能竖屏,然后emwin旋转方向显示,测试清屏的速度慢了一半

看来确实有这个问题。我的屏幕是RGB裸屏,不支持改方向,只能通过emwin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