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mpu6050模块读取不到数据

楼主(2019-02-26):
板子上自带的陀螺仪通过PB6 PB9能够正常读取到数据,但是把PH2 PH3作为模拟i2c的SCL和SDA引脚外接mpu6050模块就不能读到数据,具体是在i2c总线上查找不到设备,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,请求dalao帮助!

网友:
注意两点
1、上拉电阻别忘了。
2、这类传感器芯片,上电后等待100ms以上再读取I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