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利用STM32实现十个以太网

楼主(2019-02-27):
硬汉,有没有在STM32实现十个网口,类似交换机似的?

网友:
标题很吸引人

网友A:
方案1:
STM32MP1的千兆以太网做个路由器。

方案2:
交换机移植支持多网口的协议栈,比如:
SEGGER基于交换机芯片KSZ8794做的embOS/IP评估板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661&fromuid=58

方案3:
FSMC外挂10个DM9000之类自带MAC+PHY的芯片

方案4:
使用W5500之类协议栈等全部集成好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下,这方案有无实现的例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案1:
STM32MP1的千兆以太网做个路由器。

谢谢硬汉的方案!Thank you!

网友B:
这种需求太霸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需求太霸气了

这是现实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新方案,都是集成在一个主控中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现实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新方案,都是集成在一个主控中!

这个是哪个公司的新方案?没怎么听过需要这么多网口的需求
一般保护装置4网口够用了
10网口如果用的话肯定是通讯管理机了吧

网友:
小米定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哪个公司的新方案?没怎么听过需要这么多网口的需求
一般保护装置4网口够用了
10网口如果用的话 ...

分布式DTU的通信单元就是这样的方案,目前南网很火的!

楼主:
定制归定制,直接搞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定制归定制,直接搞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

楼主忽略了一点,DTU通信单元上有10个RJ45插座,不代表得有10个IP,上行通信其实就俩IP,下面几个分布单元用个10口的交换机就搞定了。
我的分布式DTU方案:
对上2个网口,用两片W5500,对下的8个分布单元,再用一片W5500+一个交换机,W5500的8个socket分别跟8个分布单元通信即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忽略了一点,DTU通信单元上有10个RJ45插座,不代表得有10个IP,上行通信其实就俩IP,下面几个分布单 ...

这个方案比较新颖,只要不需要分网段,应该可行,请问是采用交换机芯片吗?有无型号推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忽略了一点,DTU通信单元上有10个RJ45插座,不代表得有10个IP,上行通信其实就俩IP,下面几个分布单 ...

W5500+一个交换机,W5500的8个socket分别跟8个分布单元通信即可。交换机这个方案采用什么芯片实现呢?

网友:
@wade_szcn

不好意思啊,你的点评消息我这里没有收到消息,看帖子发现了。

SEGGER的那个是有例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5500+一个交换机,W5500的8个socket分别跟8个分布单元通信即可。交换机这个方案采用什么芯片实现呢?

我们的目标是做DTU,不是做交换机,买现成的工业级交换机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方案比较新颖,只要不需要分网段,应该可行,请问是采用交换机芯片吗?有无型号推荐

我们的目标是做DTU,不是做交换机,买现成的工业级交换机就行了。

网友:
一个STM32 只要一个网口就可以了,不带以太网的F3用W5500,高速应用就用DM9000,带 以太网接口的用LAN8720就可以了  如果仪器要多个网口,直接用交换机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