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STM32的ADC两大神奇问题,左右对齐异常,多通道顺序乱了,自己却没遇到过

楼主(2019-02-27):
STM32有两大神奇问题
1、左对齐右对齐有问题
2、多通道采集,顺序乱了

我自己却都没有遇到过。。 后面我研究研究

楼主:
V5客户提供的左右对齐出现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:

是ADC结构体没有初始化此成员导致,初始化一个状态后正常了。

这个是STM32标准库和HAL库的通病,不管任何结构体,如果是局部变量务必结构体清零。

STM32H7的HAL库所有结构体变量做局部变量用时,推荐直接初始化为0,防止不必要麻烦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0955&fromuid=58

网友(2019-04-26):
"多通道采集,顺序乱了" 此问题一直困扰着我,晚上将局部变量清零后看看有没有再复现,谢谢

网友:
实测不行,问题貌似比较难处理,adc是持续转换的,而dma拷贝的时机貌似要跟第一个通道对的上才行,再看看怎么解

网友(2019-07-08):
静待大佬的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