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 双USB

楼主(2019-02-27):
STM32F429 HS 作为主机 ,FS作为从机 usb2.2的库,能不能同时使用HS,FS,,脑子蒙了

网友:
STM32F429 USB FS和HS同时使用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444&fromuid=58

楼主:
不是两个核吗? HS ,FS
USB 2.0 full-speed device/host/OTG
controller with on-chip PHY
– USB 2.0 high-speed/full-speed
device/host/OTG controller with dedicated
DMA, on-chip full-speed PHY and ULPI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两个核吗? HS ,FS
USB 2.0 full-speed device/host/OTG
controller with on-chip PHY

仅有一个核,两个引脚接口而已,这点一定要整清楚,而且高速HS,不带PHY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有一个核,两个引脚接口而已,这点一定要整清楚,而且高速HS,不带PHY。

请教个问题,usb库 2.2 ,我把Host和Device同时编译在工程里,自己切换模式,,USE_EMBEDDED_PHY,USE_USB_OTG_FS,USE_USB_OTG_HS,这三个宏都要添加?看论坛里面你们做的例程只添加了,USE_USB_OTG_HS,USE_EMBEDDED_PHY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个问题,usb库 2.2 ,我把Host和Device同时编译在工程里,自己切换模式,,USE_EMBEDDED_PHY,USE_USB_ ...

这个帖子里面的例程是都添加上的,做了切换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