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特别注意,使用emWin的文本函数一定要前景色和背景色API都调用设置下,防止修改字符有叠加问题

楼主(2019-02-27):
这么调用,字符就会叠加显示

TEXT2 =TEXT_CreateAsChild(350,80, 157,59, WM_HBKWIN, GUI_ID_TEXT0,WM_CF_SHOW,0,0);
TEXT_SetTextColor(TEXT2,GUI_BLUE);
TEXT_SetFont(TEXT2, GUI_FONT_24B_ASCII);
TEXT_SetText(TEXT2,"PASS   ");TEXT_SetText(TEXT2,"FALID  ");

添加上背景色设置API函数TEXT_SetBkColor就正常了,或者不调用前景色设置函数,仅调用背景色API也是可以的:
TEXT2 =TEXT_CreateAsChild(350,80, 157,59, WM_HBKWIN, GUI_ID_TEXT0,WM_CF_SHOW,0,0);
TEXT_SetTextColor(TEXT2,GUI_BLUE);
TEXT_SetBkColor(TEXT2, GUI_WHITE);
TEXT_SetFont(TEXT2, GUI_FONT_24B_ASCII);
TEXT_SetText(TEXT2,"PASS   ");TEXT_SetText(TEXT2,"FALID  ");

网友(2022-08-16):
赞👍      我因为没有设置前景色,使用text文本控件遇到了两个问题情况:1、文本无显示,直接一块黑色;2、更改text控件显示数据,有重叠现象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