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V10.2.0发布,增加RISC-V和M33内核芯片支持(2019-02-28)

楼主(2019-02-28):
更新记录:

网友:
2019年2月25日发布的FreeRTOS V10.1.1和FreeRTOS V10.2.0之间的变化:

        +增加了GCC RISC-V MCU端口和三个独立的演示应用程序。
        +包含预先存在的ARM Cortex-M33(ARMv8-M)GCC / ARMclang和IAR端口
          使用Keil模拟器演示。
        +更新用于检测计时器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的方法。以前的
          如果未从列表中引用,则认为计时器处于非活动状态。
          但是,当更新计时器时,会暂时将其从中删除
          重新添加到列表中,因此现在计时器的活动状态将单独存储。
        +添加vTimerSetReloadMode(),xTaskGetIdleRunTimeCounter()和
          xTaskGetApplicationTaskTagFromISR()API函数。
        +更新了第三方Xtensa端口,因此获得了MIT许可。
        +为瑞萨添加了configINCLUDE_PLATFORM_H_INSTEAD_OF_IODEFINE_H
          编译器RX600v2端口,用于在platform.h和。之间切换
          iodefine.h包含在该端口的port.c文件中。
        +当ISR运行特权时,从MPU端口删除'FromISR'功能
          无论如何。
        +添加了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2()函数以启用返回类型
          改变而不破坏向后兼容性。
         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()一如既往地返回一个UBaseType_t,
          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2()返回configSTACK_DEPTH_TYPE以允许
          用户确定返回类型。
        +修复了与不同组合相关的内存保护端口问题
          仅限静态内存,仅构建动态内存。结果呢
          tskSTATIC_AND_DYNAMIC_ALLOCATION_POSSIBLE的定义变得更多
          复杂的,并移动到FreeRTOS.h与一个解释其定义的表。
        +添加了“来自ISR的获取任务标记”功能。
        +更改用于确定计时器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的方法
          看看是否从活动计时器列表中引用它来存储它
          活动状态明确。此更改会阻止计时器报告它
          从一个列表移动到另一个列表时,它处于非活动状态。
        +传递给任务创建函数的pcName参数可以为NULL,
          以前必须提供名称。
        +当使用无空闲空闲时,现在只调用prvResetNextTaskUnblockTime()
          如果调度程序未挂起,则在xTaskRemoveFromEventList()中。

网友A:
+ Added a 'get task tag from ISR' function.
谁知道这是什么功能?官网上也就这么一句,没找到详细解释,官网提供的api手册好像还是10.0.0
我现在有三个中断函数,收到的数据都放到一个队列里,又想在任务中区分出队列里的数据是来自哪个中断,不知道这个“”获取任务标签功能“”和我的需求是不是能搭上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+ Added a 'get task tag from ISR' function.
谁知道这是什么功能?官网上也就这么一句,没找到详细解释 ...

官网左侧列表API里面看,一般都是最新的。
FreeRTOS的消息队列创建的时候设置每次发送的数据大小,第1个数据做ID区分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官网左侧列表API里面看,一般都是最新的。
FreeRTOS的消息队列创建的时候设置每次发送的数据大小,第1个 ...

恩,目前也是这么处理的,就是看看新版本的freertos里这个'get task tag from ISR'会不会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