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STM32H7的SDIO接SD卡使用FatFS时,推荐用TCM,而SDIO直接访问的区用AXI SRAM

楼主(2019-03-01):
对于STM32H7的SDMMC1接口,这个接口仅支持AXI SRAM的访问,其它SRAM和TCM均不支持。
如果大家的主RAM直接使用AXI SRAM,仅需处理Cache的数据一致性问题即可,因为CPU和SDMMC1的专用DMA都将访问AXI SRAM区。

但主RAM采用了AXI SRAM,高性能的TCM的性能不容易得到最大发挥,所以此贴为此而作

基础知识点说明:
如果用户要写入或读取的数据小于ffconf.h文件里面设置的扇区大小(基本都是512字节)。
(1)当要写入和读取的数据小于扇区大小时,会直接使用FATFS结构体里面的数组win[_MAX_SS]做DMA写操作到,正好1个扇区大小。
(2)当要写入和读取的数据大于等于扇区大小时,扇区整数倍的地方将直接使用用户提供的收发缓冲区发送,而不足一个扇区的地方将使用FATFS结构体里面的数组。

经过测试,结构体变量FATFS,FIL和读写缓冲要使用AXI SRAM,其它不用,使用主RAM空间TCM即可:
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       FATFS fs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       FIL file;
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  char ReadBuf[1024] 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1")))   char WriteBuf[1024] ;

最后就是数据一致性问题,这个的解决办法很多
(1)可以选择关闭AXI SRAM的Cache,毕竟速度也是200MHz,最简单省事。
(2)Cache采用WT模式,写操作是直接写入AXI SRAM,不过读取还是有Cache,读取前得做无效化操作。
(3)Cache采用WB模式,读写Cache全开启,写完后做Clean操作,读取前做无效化操作。

两个参考文档:
(1)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89275&fromuid=58

(2)言简意赅的介绍M7内核的Cache工作流程,摸爬滚打半年的经验总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0066&fromuid=58

网友A(2019-04-26):
请问一下硬汉哥,我看你的SD加文件系统的例程中使用的是并没有如F7 F4那样配置DMA,那么是如何使用的DMA模式进行数据读写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硬汉哥,我看你的SD加文件系统的例程中使用的是并没有如F7 F4那样配置DMA,那么是如何使用的DMA模 ...

这里面有个隐含的知识点,H7的SDIO是自带DMA的,无需使用通用的DMA1,DMA2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硬汉哥,我看你的SD加文件系统的例程中使用的是并没有如F7 F4那样配置DMA,那么是如何使用的DMA模 ...

开启中断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面有个隐含的知识点,H7的SDIO是自带DMA的,无需使用通用的DMA1,DMA2。

感谢回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面有个隐含的知识点,H7的SDIO是自带DMA的,无需使用通用的DMA1,DMA2。
  if(BSP_SD_ReadBlocks_DMA((uint32_t*)bu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) (secto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) == MSD_OK)
  {
    /* Wait that the reading process is completed or a timeout occurs */
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    while((ReadStatus == 0) && 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)
    {
    }
    /* incase of a timeout return error */
    if (ReadStatus == 0)
    {
      res = RES_ERROR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ReadStatus = 0;
      timeou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while((HAL_GetTick() - timeout) < SD_TIMEOUT)
      {
        if (BSP_SD_GetCardState() == SD_TRANSFE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res = RES_OK;
#if (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_READ == 1)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the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) requires a 32-Byte aligned address,
               adjust the address and the D-Cache size to invalidate accordingly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buff & ~0x1F;
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count*BLOCKSIZE + ((uint32_t)buff - alignedAddr));
#endif
           break;

请问一下;前面您说到要读之前进行无效化操作,为什么代码实现是读之后进行的无效化操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;前面您说到要读之前进行无效化操作,为什么代码实现是读之后进行的无效化操作

CACHE  的使用策略
1.读DMA, 先实现读操作,然后把数据从CACHE 刷新到实际数组
2.写DMA, 先实现把数据刷入CACHE 然后早进行写操作,一般没必要发送的数组可以不用刷配置成WT模式

上面应该是说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ACHE  的使用策略
1.读DMA, 先实现读操作,然后把数据从CACHE 刷新到实际数组
2.写DMA, 先实现把数 ...

谢谢您的回答

网友A(2019-06-14):
硬汉哥,请问一下SD卡的文件系统中使用DMA模式的话,数据的缓存区是不是有字节对齐的要求,如果不适用DMA是不是就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请问一下SD卡的文件系统中使用DMA模式的话,数据的缓存区是不是有字节对齐的要求,如果不适用DMA是 ...

H7的字节对齐问题,我还没有去研究。V7用户手册搞到这个章节了,我研究下。

F1有这个问题,而且处理麻烦,大于512字节,我都是512字节分批操作

而F4处理字节对齐最简单了,设置那个DMA传输带宽位字节即可(因为DMA支持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的不同带宽传输,无需做对齐处理了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7的字节对齐问题,我还没有去研究。V7用户手册搞到这个章节了,我研究下。

F1有这个问题,而且处理麻 ...

谢谢您的回答。
H7的SDIO的DMA是自带的无需配置,F4的需要自己手动设置,所以H7是不是硬件上已经全做好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您的回答。
H7的SDIO的DMA是自带的无需配置,F4的需要自己手动设置,所以H7是不是硬件上已经全做好 ...

这个东西要测试下,简单些就是读取一个BMP图片显示,如果有字节对齐问题,显示会异常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东西要测试下,简单些就是读取一个BMP图片显示,如果有字节对齐问题,显示会异常。

老大,请问是否支持,外部sdram,看手册好像是支持fmc的。在做音频播放的时候,数据缓冲区放在axiram就可以,放到sdram,读几遍就读不到数据不知怎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,请问是否支持,外部sdram,看手册好像是支持fmc的。在做音频播放的时候,数据缓冲区放在axiram就可 ...

支持,这里有互联方式说明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支持,这里有互联方式说明

我也是发现这里是支持的,所以就有点没搞懂。为什么我把从sd卡读取音频数据缓冲区开辟在外部sdram就不行(发现传输若干次,fread函数读不到数据,读到字节数是0),放在内部axiram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音频接口用i2s2、使用的DMA1 -> Stream4。老大给个方向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发现这里是支持的,所以就有点没搞懂。为什么我把从sd卡读取音频数据缓冲区开辟在外部sdram就不行 ...

把你用到的SDRAM区先关闭Cache测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你用到的SDRAM区先关闭Cache测试下。

当前就是关闭cache的,整个系统都没有使用cache,包括Sd卡。cache自己熟悉了一段时间,但是有时候,结果并非自己期望那样,可能还是不够了解,所里每次我都是添加一个功能,都是先完全关闭cache的,等测试几天没有问题,在搞cache。我是自己做了几块H7板子,每搞一个功能后,我都会在一块板上面测试几天。音频缓冲区开辟在AXIram中,我已测试几天,其中两个晚上都是一直循环播放到天亮。可以确定是没有问题。虽然说在AXIram中,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还是想找下外部sdram为什么不行。

网友(2019-10-10):
学习了。一直在这个cubeMX里找怎么打开DMA到处看资料怎么打开DMA原来这个只用开启了SDMMC的中断就可以了啊。受教了!

网友(2021-03-31):
爱了爱了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

网友:
我项目中直接使用的AXI SRAM 512K, 不过SD卡打的log用的另外的D2 S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