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uC/OS-II,低优先级任务霸占了CPU控制权,但为何高优先级的任务还在运行呢?

楼主(2019-02-28):
任务19负责处理485通信事务,我做了个指令通过485读取任务栈的工作情况,这个指令的代码如下:
void PrintKernelStackStatus(void)
{
    OS_TCB       *pTc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一个任务控制块指针
    OS_STK_DATA  sStackStatu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读取任务栈使用情况

    pTcb = &OSTCBTbl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第1个任务控制块

    TX485();
    usDelay(20);

    sMyUart2.txNum   = 0;
    sMyUart2.txTotal = 47;
    memcpy(sMyUart2.txBuf, 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\r\n", 47);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C, ENABLE);
    while(sMyUart2.txNum < sMyUart2.txTotal);
    usDelay(2000);

    TX485();
    usDelay(20);

    sMyUart2.txNum   = 0;
    sMyUart2.txTotal = 40;
    memcpy(sMyUart2.txBuf, "优先级  栈使用  栈剩余  百分比  任务名\r\n", 40);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C, ENABLE);
    while(sMyUart2.txNum < sMyUart2.txTotal);
    usDelay(2000);

    TX485();
    usDelay(20);

    sMyUart2.txNum   = 0;
    sMyUart2.txTotal = 47;
    memcpy(sMyUart2.txBuf, 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\r\n", 47);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C, ENABLE);
    while(sMyUart2.txNum < sMyUart2.txTotal);
    usDelay(2000);

    while(pTcb != NULL)
    {
        memset(sMyUart2.txBuf, 0, 160);

        //获得任务栈空间使用情况
        OSTaskStkChk(pTcb->OSTCBPrio, &sStackStatus);

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MyUart2.txBuf,
                "%03d     %03d     %03d     %02d%%     %s\r\n",
                pTcb->OSTCBPrio,
        sStackStatus.OSUsed,
                sStackStatus.OSFree,
                ((sStackStatus.OSUsed * 100)/(sStackStatus.OSUsed + sStackStatus.OSFree)) + 1,
        pTcb->OSTCBTaskName);

        TX485();
        usDelay(20);

        sMyUart2.txNum = 0;
        sMyUart2.txTotal = strlen((char *)sMyUart2.txBuf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C, ENABLE);

        while(sMyUart2.txNum < sMyUart2.txTotal);
        usDelay(2000);

        //指向上一个任务控制块
        pTcb = pTcb->OSTCBPrev;
    }
}

我用的波特率是1200,这个函数需要运行4.3秒的时间,从上面的源代码看,函数里面一直是独占CPU的控制权的,按说这时候所有其它任务都应该是被挂起了,但是我发现在这4.3秒的时间里,所有的高优先级任务确实还在运行,那么这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485发送数据的时候发生串口中断,在退出中断的时候进行了任务切换,难道真的是这样吗?

网友:
抢占式运行的。高级任务需要执行的时候就切换到高级任务了。
切换原因一般是systick中断、信号之类的,看高级任务在等待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乱说,人家不释放CPU的控制权你等啥有用

实时操作系统就是这样的,高优先级任务可抢占低优先级,不行可以换成非实时OS

网友:
控制权不是低优先级任务释放后高优先级任务才能运行,而是高优先级任务直接就可以把控制权抢到手,自己用完的再释放;就像中断抢占main程序的执行权一样

网友:
因为系统心跳里会检测高级任务是不是在等待某个信号量或者邮箱 它的执行时间到了等等,在这里就会执行切换到高优先级任务的操作。

网友:
同志,你把ucoss源码看一遍就明白了

楼主:
楼上已经看明白源码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