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f429 emwin 使用控件后面出现透明条一般是什么原因呢?之前使用800*480的屏是没有问题的,改成320*240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(2019-02-28):
stm32f429 emwin 使用控件后面出现透明条一般是什么原因呢?之前使用800*480的屏是没有问题的,改成320*240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A:
适当调整LTDC时钟的输出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适当调整LTDC时钟的输出频率。

我通过调节LTDC时钟后确实可以消除上面的现象,但是无论怎么调总会有抖动的现象,只有在出现上面的情况下界面不会抖动,现在只能调一个有上面轻微的现象并抖动小的相对较好的频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通过调节LTDC时钟后确实可以消除上面的现象,但是无论怎么调总会有抖动的现象,只有在出现上面的情况下 ...

你看看你的抖动是不是下面这种情况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B6%B6%B6%A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的抖动是不是下面这种情况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892&hig ...

这个我之前看过了,并不是,无论断电重启什么的,就是抖,要么调成上面的那种情况下不会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的抖动是不是下面这种情况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892&hig ...

你的这条回复可解了我心中的疑惑了, 我一直以为我软件运行的问题, 在我从休眠恢复过来时会有这种情况, 30秒内恢复不会开屏不会抖动, 之后2个小时内恢复就会抖动, 超过2个小时恢复就不会抖动, 我已经把硬件设计为手动断电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