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stemwin 显示bmp的问题?

楼主(2019-02-28):
在对着教程,在模拟器上尝试显示bmp,做法如下:
1、下载一个.ico文件
2、将.ico文件转换成.bmp文件,32位。(在windows中显示出来的bmp图片不像.ico图片一样背景透明,是黑色的,但用bmpcnv打开看确实是32位argb格式的)
3、用bintoc工具将.bmp文件转换成c数组 (简易处理,不会用文件系统,不折腾)
4、调用GUI_BMP_Draw api

结果:图片能正常显示,但不透明

网友:
上图看看。你的BMP图片发。

楼主:
上图为.ico原图,下图为用icoworkshop生成的bmp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图为.ico原图,下图为用icoworkshop生成的bmp图

将你的ICO原始图片和BMP图片上传。

楼主:
怎么上传ico啊

网友A:
压缩包上传就行。

楼主:
附件中一个是ico文件,一个是用workshop转的bm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缩包上传就行。

图片已上传,可否帮忙看一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已上传,可否帮忙看一下?

在我们V6上测试了,没问题

楼主:
奇怪,难道电脑的模似器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我们V6上测试了,没问题

找到问题了,要先用GUI_BMP_EnableAlpha() api启用 alpha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