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volatile,调试很慢,优化级别为none,能不用volatile么

楼主(2019-02-28):
使用IAR,使用volatile,调试很慢,优化选项为none,共享变量,中断函数中不用volatile可以么?

网友A:
对于裸机程序,如果是中断里面和中断都外要做读写操作,最好加上,安全第一。

网友(2019-10-08)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裸机程序,如果是中断里面和中断都外要做读写操作,最好加上,安全第一。

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