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V6开发板基础上改的STM32F429做的工控板

楼主(2019-02-28):
一个测试台的项目,就是一些模拟量输入、输出。电流驱动输出。DI、DO若干。以太网连上位机。

直接在V6开发板基础上改的,跑的裸机。

网友A:
左边电源模块上面的那4个芯片是什么?

网友:
厉害,高清无码

网友B:
深墨绿色的板子哪打的

网友:
他这个应该是多层板,多层板绿色油墨有些出来就是这个色。从这个板子复杂程度来看应该是四层板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深墨绿色的板子哪打的

他这个应该是多层板,多层板绿色油墨有些出来就是这个色。从这个板子复杂程度来看应该是四层板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左边电源模块上面的那4个芯片是什么?

同问,感觉像是IO隔离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感觉像是IO隔离芯片

是的,现场环境恶劣,IO全隔离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现场环境恶劣,IO全隔离的。

用的隔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?我看好像板子上有光耦,只用光耦隔离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