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实践分享】信号发生器

楼主(2019-03-01):
在工作中经常会用到信号发生器,就决定自己设计一台体积小和手头虚拟示波器OSC482可以关联使用的信号发生器。
在此想法的驱动下,信号发生器的雏形诞生了:采用AD9833芯片(可以产生12.5MHZ的正弦信号,10MHZ以下的三角波信号和方波。可以满足一般的应用)实现信号输出。其原理框图如下。

AD9833芯片输出信号的最大幅值只有0.65V。输出信号过运放将信号的幅值放大到一个合理的范围,再通过可调电阻调节信号幅值的大小,以达到要求。

OSC482示波器VGADB15预留了四路IO,通过其中的三路IO(VGA的3、4、9)模拟AD9833需要的信号,驱动AD9833发出波形。
  输出信号0.65V,加运放放大10倍就可以达到5V多,就可以满足要求。然而根据运放芯片资料,参考其放大倍数所要配比的电阻,信号放大到一定程度出现销顶现象。达不到要求比例。
将运放按照自己经验匹配电阻,基本可以达到所需的放大倍数。
但调试中新的问题又出现:放大后通过可调电阻分压实现幅值的调整,然而幅值调整范围很小,在调解是就会出现如下图的现象,幅值调小时,就会销顶。
    软件设置的1KHZ频率的信号,然而OSC482测出的平率只有一半左右。
     看来实际和理论还是有出入的,为了达到要求在已有的板子飞线来进行测试。

       详情 QQ173393190 QQ群:827046152

网友(2019-08-31):
这个上位机设计的漂亮,楼主自己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