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M8978音频数据流做信号处理

楼主(2019-03-01):
正在深入学习WM8978,有些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司机。以前把信号做FFT、数字滤波等使用的是自带的ADC,固定采样率,现在想WM8978的ADCDATA数据流是否可以完成。毕竟WM8978是带专用的音频ADC,各性能都很好。初步调试发现WM8978数据流是不一样的编码形式,该如何转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样,此贴的录音机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687&extra=page%3D1

我就是用的这个例子,可我打印出来的数据发现好奇怪,绘出的图不符合频幅特性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原来WM8978数据流是补码形式的(I2S),转换下就可以了。程序如下,希望能给后面的朋友提供参考。程序基于V6-922_STemWin提高篇实验_录音机(FreeRTOS),增加下面计算RMS值函数
void DSP_Mean(uint8_t *pBuf)
{
        uint16_t i,j,temp;
        uint16_t *t = (uint16_t *)pBuf;
        uint32_t output[64], input[64];

        q31_t q31Result;
        /* »ñμÃ64¸ö2éÑùμã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6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((t[i*2] >> 15) & 0x0001) == 0)//正数的话原码等于补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= t[i*2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15; j > 0;j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(t[i*2]>>j)&0x000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=(1<<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= temp +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input = t[i*2];
        }

        arm_mean_q31((q31_t *)input,64,&q31Result);
        printf("%d\n",q31Result)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原来WM8978数据流是补码形式的(I2S),转换下就可以了。程序如下,希望能给后面的朋友提供参 ...

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