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为什么400MHz的TCM到USB,SDMMC等外设没有总线通路却可以操作其寄存器

楼主(2019-03-02):
今天无意中发现,STM32H7的主RAM使用最高性能的TCM时,却可以正常的给USB和SDMMC的FIFO刷数据。

当时惊呆了,这是什么鬼? TCM的首地址是0x2000 0000,大小128KB
TCM写数据到USB FIFO

从USB FIFO读数据到TCM

看到这波操作有点懵,因为根据这个互联图,里面TCM跟USB,SDMMC都不通的

为什么没有通路却可以赋值,答案下周一揭晓。

网友A:
读写两个图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写两个图一样?

已更正。

网友:
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啊,等核心板出来,如果价格合适的话,就搞一个来玩玩啊

网友B:
代码里用的CPU方式读写FIFO寄存器,CPU当然可以操作DTCM和USB/SD FIFO寄存器,架构图上的SDMMC/USBHS指的是对应模块的内部DMA,用DMA方式就不支持DTCM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代码里用的CPU方式读写FIFO寄存器,CPU当然可以操作DTCM和USB/SD FIFO寄存器,架构图上的SDMMC/USBHS指的是 ...

你答案公布的太快了^_^

网友:
本以为是王者,结果是青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