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RL_TCP移植STM32HAL驱动问题

楼主(2019-03-02):
有么有在STM32 HAL库下移植RL-TCPnet的例程学习一下
PHY使用的是DP83848的应该如何修改驱动接口?
有知道的指点一二谢谢!

网友A:
在MDK安装目录里面有83848的,直接寄存器操作的,什么库都可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MDK安装目录里面有83848的,直接寄存器操作的,什么库都可以用。

谢谢您的回复,辛苦了。
mdk526与mdk47的驱动文件是否一样呢?如果不一样麻烦您上传一个mdk47的83848的库文件吧,谢谢。
另外使用mdk526直接移植RL_tcp  是否一定要使用RTOS如下
官方移植说明网址
httpwww.keil.compackdocmwNetworkhtmlnetwork_create_app.html

楼主:
官方移植的截图

网友A:
这个版本不好整裸机了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版本不好整裸机了、

嗯,您说的对。我还是直接移植咱们的开发板的例程RL——TCP,简单明了。谢谢,重新移植了一下,成功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