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W25Q64BV的SPI Flash读时钟限制最高33MHz,使用的时候要注意

楼主(2019-03-02):
里面有三种支持的时钟,最高的80MHz是有时钟限制的,读数据命令03,限制最高33MHz。

网友(2019-09-12):
这个看芯片好像只要是3.0V以上供电,都是可以到50MHz的

网友:
这个10ms也需要注意一下子。 不要在程序的一开始就急忙操作spi-flash呃。

一般例程中,有个这个write指令。

网友:
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,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,但只要依据统计学和概率学,还是有规律可寻. 北京pk10 建议彩民们养成看走势图和遗漏数据的习惯.购买前哪怕是看上一小会,都能有灵重庆欢乐生肖 推荐个资料最齐全的好地重庆时时彩数据图表,仔细看看必然大收获

网友(2020-11-06):
使用STM32F107VCT,主频是72M,SPI使用的是SPI_BaudRatePrescaler_2分频,理论是就是36M了吧,但是读写好像没发现问题,用了很多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