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] STM32H7的摄像头接口DCMI配套的函数HAL_DCMI_Start_DMA非常不错,支持大分辨率直接传输

楼主(2019-03-04):
函数HAL_DCMI_Start_DMA封装的通用定时器DMA1,DMA2。使用这个定时器的特点是限制单轮最大65535次传输,这样使用大分辨率摄像头非常不方便。

使用这个函数的话,解决了这个问题,程序里面做了一个处理,对于需要大于65536次传输的情况,使用了双缓冲,不断动态调整地址,直到一帧传输完毕后会使能DCMI的帧中断

/**
  * @brief  Enables DCMI DMA request and enables DCMI capture
  * @param  hdcmi:     pointer to a DCMI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
  *                  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DCMI.
  * @param  DCMI_Mode: DCMI capture mode snapshot or continuous grab.
  * @param  pData:     The destination memory Buffer address (LCD Frame buffer).
  * @param  Length:    The length of capture to be transferred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DCMI_Start_DMA(DCMI_HandleTypeDef* hdcmi, uint32_t DCMI_Mode, uint32_t pData, uint32_t Length)
{
  /* Initialize the second memory address */
  uint32_t SecondMemAddress = 0;

  /* Check function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DCMI_CAPTURE_MODE(DCMI_Mode))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dcmi);

  /* Lock the DCMI peripheral state */
  hdcmi->State = HAL_DCMI_STATE_BUSY;

  /* Enable DCMI by setting DCMIEN bit */
  __HAL_DCMI_ENABLE(hdcmi);

  /* Configure the DCMI Mode */
  hdcmi->Instance->CR &= ~(DCMI_CR_CM);
  hdcmi->Instance->CR |=  (uint32_t)(DCMI_Mode);

  /* Set the DMA memory0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*/
  hdcmi->DMA_Handle->XferCpltCallback = DCMI_DMAXferCplt;

  /*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*/
  hdcmi->DMA_Handle->XferErrorCallback = DCMI_DMAError;

  /* Set the dma abort callback */
  hdcmi->DMA_Handle->XferAbortCallback = NULL;

  /* Reset transfer counters value */
  hdcmi->XferCount = 0;
  hdcmi->XferTransferNumber = 0;

  if(Length <= 0xFFFF)
  {
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HAL_DMA_Start_IT(hdcmi->DMA_Handle, (uint32_t)&hdcmi->Instance->DR, (uint32_t)pData, Length);
  }
  else /* DCMI_DOUBLE_BUFFER Mode */
  {
    /* Set the DMA memory1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*/
    hdcmi->DMA_Handle->XferM1CpltCallback = DCMI_DMAXferCplt;

    /* Initialize transfer parameters */
    hdcmi->XferCount = 1;
    hdcmi->XferSize = Length;
    hdcmi->pBuffPtr = pData;

    /* Get the number of buffer */
    while(hdcmi->XferSize > 0xFFFF)
    {
      hdcmi->XferSize = (hdcmi->XferSize/2);
      hdcmi->XferCount = hdcmi->XferCount*2;
    }

    /* Update DCMI counter  and transfer number*/
    hdcmi->XferCount = (hdcmi->XferCount - 2);
    hdcmi->XferTransferNumber = hdcmi->XferCount;

    /* Update second memory address */
    SecondMemAddress = (uint32_t)(pData + (4*hdcmi->XferSize));

    /* Start DMA multi buffer transfer */
    HAL_DMAEx_MultiBufferStart_IT(hdcmi->DMA_Handle, (uint32_t)&hdcmi->Instance->DR, (uint32_t)pData, SecondMemAddress, hdcmi->XferSize);
  }

  /* Enable Capture */
  hdcmi->Instance->CR |= DCMI_CR_CAPTURE;

  /* Release Lock */
  __HAL_UNLOCK(hdcmi);

  /* Return function status */
  return HAL_OK;
}

DMA传输完成中断里面的关键地方:
/**
  * @}
  */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 @defgroup DCMI_Private_Functions DCMI Private Functions
  * @{
  */
  /**
  * @brief  DMA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.
  * @param  hdma: pointer to a DMA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
  *              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DMA modul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static void DCMI_DMAXferCplt(DMA_HandleTypeDef *hdma)
{
  uint32_t tmp = 0;

  DCMI_HandleTypeDef* hdcmi = ( DCMI_HandleTypeDef* )((DMA_HandleTypeDef* )hdma)->Parent;

  if(hdcmi->XferCount != 0)
  {
    /* Update memory 0 address location */
    tmp = ((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CR) & DMA_SxCR_CT);
    if(((hdcmi->XferCount % 2) == 0) && (tmp != 0))
    {
      tmp = 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M0AR;
      HAL_DMAEx_ChangeMemory(hdcmi->DMA_Handle, (tmp + (8*hdcmi->XferSize)), MEMORY0);
      hdcmi->XferCount--;
    }
    /* Update memory 1 address location */
    else if((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CR & DMA_SxCR_CT) == 0)
    {
      tmp = 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M1AR;
      HAL_DMAEx_ChangeMemory(hdcmi->DMA_Handle, (tmp + (8*hdcmi->XferSize)), MEMORY1);
      hdcmi->XferCount--;
    }
  }
  /* Update memory 0 address location */
  else if((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CR & DMA_SxCR_CT) != 0)
  {
    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M0AR = hdcmi->pBuffPtr;
  }
  /* Update memory 1 address location */
  else if((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CR & DMA_SxCR_CT) == 0)
  {
    tmp = hdcmi->pBuffPtr;
    ((DMA_Stream_TypeDef *)(hdcmi->DMA_Handle->Instance))->M1AR = (tmp + (4*hdcmi->XferSize));
    hdcmi->XferCount = hdcmi->XferTransferNumber;
  }

  /* Check if the frame is transferred */
  if(hdcmi->XferCount == hdcmi->XferTransferNumber)
  {
    /* Enable the Frame interrupt */
    __HAL_DCMI_ENABLE_IT(hdcmi, DCMI_IT_FRAME);

    /* When snapshot mode, set dcmi state to ready */
    if((hdcmi->Instance->CR & DCMI_CR_CM) == DCMI_MODE_SNAPSHOT)
    {
      hdcmi->State= HAL_DCMI_STATE_READY;
    }
  }
}

网友:
研究的很深啦

网友A(2022-05-10):
楼主你好,我使用STM32H723的DCMI的HAL_DCMI_Start_DMA()函数,程序会跑到 hdcmi->DMA_Handle->XferErrorCallback = DCMI_DMAError;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我使用STM32H723的DCMI的HAL_DCMI_Start_DMA()函数,程序会跑到 hdcmi->DMA_Handle->XferError ...

直接使用我们的代码,测试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