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TM32H7的DMA句柄关联到外设函数__HAL_LINKDMA注意事项

楼主(2019-03-05):
这个函数是将DMA句柄关联到DCMI句柄里面,如果DMA句柄被设置为局部变量,退出此函数会被释放掉,
导致DCMI句柄在其它函数里面引用DMA句柄时出错。

此函数的源代码:
#define __HAL_LINKDMA(__HANDLE__, __PPP_DMA_FIELD__, __DMA_HANDLE__)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_HANDLE__)->__PPP_DMA_FIELD__ = &(__DMA_HANDLE__)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_DMA_HANDLE__).Parent = (__HANDLE__);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while(0)

网友A:
硬汉这个“但是”看着有点懵。这里表达的意思应该是DMA句柄应该定义成全局的吧,不然使用DCMI引用DMA句柄的时候会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这个“但是”看着有点懵。这里表达的意思应该是DMA句柄应该定义成全局的吧,不然使用DCMI引用DMA句柄的 ...

语句不通,感觉告知,我修改下。

网友B(2020-12-02):
引用 楼主:
语句不通,感觉告知,我修改下。

硬汉兄,stm32f407hal库,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计算频率,现在已实现中断读取数据计数而计算频率,但是中断太频繁,想改用DMA获取,下面这个函数中间那个参数,是不是用的TIM_HandleTypeDef里的 hdma数组呢(如图2)

图2

图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,stm32f407hal库,使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计算频率,现在已实现中断读取数据计数而计算频率,但是中断 ...

网友B:
硬汉兄,有没有试过用DMA读取输入捕获的CCR数据

网友B:
使用stm32f407VET6 用的TIM1  脉冲输入引脚为PA11(TIM1_CH4),目前已实现中断读取CC4的数值,因为中断太频繁想改用DMA获取的方法,不知道怎么操作?uint32_t IC4_value[2];
//定时器配置
static void TIM_PWMINPUT_Config(void)
{
    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  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TIM_SlaveConfigStructure;

    __TIM1_CLK_ENABLE()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stance = TIM1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Period = 0xFFFF;
// 高级控制定时器时钟源 TIMxCLK = HCLK=168MHz
// 设定定时器频率为=TIMxCLK/(TIM_Prescaler+1)=1MHz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Prescaler = 168 - 1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ClockDivision = 0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HAL_TIM_IC_Init(&TIM_PWMINPUT_Handle);
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RISING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Filter = 0x0;
   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(&TIM_PWMINPUT_Handle, &TIM_ICInitStructure, TIM_CHANNEL_4);
//    HAL_TIM_IC_Start_IT(&TIM_PWMINPUT_Handle, TIM_CHANNEL_4);
}

//DMA配置
void tim_dma_config(void)
{
    __DMA2_CLK_ENABLE();
    TIM_DMA_Handle.Instance = DMA2_Stream4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Channel = DMA_CHANNEL_6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MEDIUM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FIFOThreshold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Burst = DMA_MBURST_SING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Burst = DMA_PBURST_SINGLE;

    __HAL_LINKDMA(&TIM_PWMINPUT_Handle,hdma[TIM_DMA_ID_CC4], TIM_DMA_Handle);

    HAL_DMA_Init(TIM_PWMINPUT_Handle.hdma[TIM_DMA_ID_CC4]);
    HAL_TIM_IC_Start_DMA(&TIM_PWMINPUT_Handle,TIM_CHANNEL_4,&IC4_value,4);
//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2_Stream4_IRQn);

}

接下来,怎么判断IC4_value值就是上升沿捕获CCR寄存器的值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,有没有试过用DMA读取输入捕获的CCR数据

搞过,

STM32H7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可以实现12MHz方波的双边沿捕获,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28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stm32f407VET6 用的TIM1  脉冲输入引脚为PA11(TIM1_CH4),目前已实现中断读取CC4的数值,因为中断太频 ...

你配置好IC输入极性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配置好IC输入极性即可。

不太了解DMA机制,需要判断dma传输完成才能获取存储区的数据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过,

STM32H7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可以实现12MHz方波的双边沿捕获,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

这个例子在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太了解DMA机制,需要判断dma传输完成才能获取存储区的数据吗?

进入DMA完成中断即可。

楼主:
这个没有写例子,是用的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的输入捕获加上DMA修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进入DMA完成中断即可。

使用HAL_DMA_RegisterCallback注册了个完成中断回调函数,但就是始终没进入DMA完成中断回调函数。我具体说一下: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进入DMA完成中断即可。

我详细说一下我这个需求和代码实现,硬汉兄有空就帮我看一下,
需求:检测输入脉冲的频率。
实现:通过stm32f407的PA11(TIM1_CH4),输入捕获获得CCR4的数值,使用DMA方式。

代码:

TIM_HandleTypeDef  TIM_PWMINPUT_Handle;
DMA_HandleTypeDef TIM_DMA_Handle;

uint32_t IC4_value[2]={0,0};//读取CCR4寄存器的值

//输入捕获引脚配置
static void TIMx_GPIO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__GPIOA_CLK_ENABLE(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11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= GPIO_SPEED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= GPIO_AF1_TIM1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定时器模式设置*/
static void TIM_PWMINPUT_Config(void)
{
    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  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TIM_SlaveConfigStructure;

    __TIM1_CLK_ENABLE()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stance = TIM1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Period = 0xFFFF;
// 高级控制定时器时钟源 TIMxCLK = HCLK=168MHz
// 设定定时器频率为=TIMxCLK/(TIM_Prescaler+1)=1MHz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Prescaler = 168 - 1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ClockDivision = 0;
    TIM_PWMINPUT_Handle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HAL_TIM_IC_Init(&TIM_PWMINPUT_Handle);
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RISING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ICFilter = 0x0;
   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(&TIM_PWMINPUT_Handle, &TIM_ICInitStructure, TIM_CHANNEL_4);
//    HAL_TIM_IC_Start_IT(&TIM_PWMINPUT_Handle, TIM_CHANNEL_4);
}

/*DMA传输完成回调函数*/
void dma_tra_complete(DMA_HandleTypeDef *_hdma)
{
    LOG_D("transfer finish!");

}

//DMA配置
void tim_dma_config(void)
{
    __DMA2_CLK_ENABLE();
    TIM_DMA_Handle.Instance = DMA2_Stream4;
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Channel = DMA_CHANNEL_6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FIFOThreshold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MemBurst = DMA_MBURST_SINGLE;
    TIM_DMA_Handle.Init.PeriphBurst = DMA_PBURST_SINGLE;

    __HAL_LINKDMA(&TIM_PWMINPUT_Handle,hdma[TIM_DMA_ID_CC4], TIM_DMA_Handle);

    /* 复位 DMA */
    if(HAL_DMA_DeInit(&TIM_DMA_Handle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LOG_E("HAL_DMA_DeInit error!");
    }
    /* 初始化 DMA */
    if(HAL_DMA_Init(&TIM_DMA_Handle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LOG_E("HAL_DMA_Init error!");
    }

   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(TIM_PWMINPUT_Handle.hdma[TIM_DMA_ID_CC4],HAL_DMA_XFER_M1CPLT_CB_ID,dma_tra_complete);

//     HAL_DMA_Init(TIM_PWMINPUT_Handle.hdma[TIM_DMA_ID_CC4]);
    /* 配置 DMA 中断 */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2_Stream4_IRQn, 0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DMA2_Stream4_IRQn);
    /* 启动 DMA 传输 */
    HAL_TIM_IC_Start_DMA(&TIM_PWMINPUT_Handle,TIM_CHANNEL_4,IC4_value,2);
}

//DMA中断
voi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HAL_DMA_IRQHandler(TIM_PWMINPUT_Handle.hdma[TIM_DMA_ID_CC4]);
}

//测试函数
void pwm_test(void)
{
    TIMx_GPIO_Config();
    TIM_PWMINPUT_Config();
    tim_dma_config()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LOG_D("IC4_value[0]:%d \n",IC4_value[0]);
        LOG_D("IC4_value[1]:%d \n",IC4_value[1]);
        rt_thread_mdelay(500);
    }
}

运行程序后,打印的数据如图:IC4_value[1]一直为0,而且并没有进去DMA传输完成回调函数,请教大佬哪里有问题。抱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详细说一下我这个需求和代码实现,硬汉兄有空就帮我看一下,
需求:检测输入脉冲的频率。
实现:通 ...

定时器结构体做局部变量必须初始化为0

   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  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TIM_SlaveConfigStructure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定时器结构体做局部变量必须初始化为0

   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
我把这两个放在全局变量也一样,其实跟这两个应该没关系,因为通过开启中断读取数据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把这两个放在全局变量也一样,其实跟这两个应该没关系,因为通过开启中断读取数据是可以的

因为你用的是TIM1,有几个多出来的参数程序,是必须要配置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因为你用的是TIM1,有几个多出来的参数程序,是必须要配置的。

用cubemx配置了一下,倒是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cubemx配置了一下,倒是可以了

果然是配置问题。。。

网友C(2021-08-24):
引用 网友B:
用cubemx配置了一下,倒是可以了

薪火哥,配置好的代码是什么样的哇,可以 发出来看一看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薪火哥,配置好的代码是什么样的哇,可以 发出来看一看嘛

可以使用我做的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