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3ZI如何使用heap_5.c

楼主(2019-03-05):
大家好,
      楼主是初学者,如果描述不专业,还请大家见谅。
      最近开始接触STM32H743ZI开发板,在修改官方的例程时发现,使用FreeRTOS+Lwip,采用大数据包Ping开发板时(例如,Ping xxx.xxx.xxx.xxx -l 5000),或者使用网络进行大数据量的网络包收发时,会因为prvMalloc导致系统崩溃。
      原因可能是分配的内存不够,因此想用Heap_5.c来实现多个内存块的管理与分配。
      尝试了官方介绍的方式,但是程序(Ping不通)无法运行。
    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,还请不吝赐教。

网友:
使用AXI SRAM就行,这个已经512KB,足够用了,除非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。

使用heap5的话,这个帖子末尾有使用说明和一个例子链接

https://www.freertos.org/a00111.html

网友A:
lwip  不是一包数据  1500字节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wip  不是一包数据  1500字节吗

估计楼主是整了个大缓冲,一次性让lwip分包发

楼主:
硬汉好,确实像您所说的,使用了大缓冲,让Lwip分包发送。

另外,我看到官方的例程一般用的是D2 Domain的SRAM3来作为ETH DMA(0x30040000到0x30047FFF,main.c中的MPU, ethernetif.c),尝试用AXI SRAM(D1 Domain,0x20000000-0x20047FFFF),发现Ping不通。。

能跟您请教下您是怎么配置的AXI SRAM的么?

楼主:
@硬汉,参考了STM32的官方网站,上面写了:

TX and RX DMA descriptors (defined in ethernetif.c file) should be located in D2 SRAM

地址:https://community.st.com/s/artic ... orking-on-STM32H7x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@硬汉,参考了STM32的官方网站,上面写了:

TX and RX DMA descriptors (defined in ethernetif.c file)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