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正确理解STM32H7驱动QSPI W25Q手册中时钟后缀1-2-2,1-4-4等代表的含义

楼主(2019-03-06):
刚看的时候有点懵,不知道这个后缀代表的含义,对比了下具体的指令后明白了

分别是指令,地址和数据通信时用的IO数。比如1-4-4就是指令阶段使用1个IO,地址阶段使用4个IO,数据阶段也是使用4个IO。
理解了这个,配置STM32H7的数据时就方便了。比如1-4-4的 ECh指令

sCommand.InstructionMode = QSPI_INSTRUCTION_1_LINE;
sCommand.AddressMode = QSPI_ADDRESS_4_LINES;
sCommand.AddressSize = QSPI_ADDRESS_32_BITS;
sCommand.DataMode = QSPI_DATA_4_LINES;

sCommand.Instruction = 0xEC;

楼主:
为了方便大家看,四组读指令3Ch,BCh,6Ch,ECh贴上

中断看时序图里面的指令,地址和数据阶段即可

网友A:
一直用的Single S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用的Single SPI

4线配合MDMA比较爽,可以溜溜

网友B(2020-03-23):
你好,我想咨询一下,像W25Q16这种手册里写的Instruction Set Table 1 (Standard SPI Instructions) 这张表里面的是不是不能用QSPI口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想咨询一下,像W25Q16这种手册里写的Instruction Set Table 1 (Standard SPI Instructions) 这张表 ...

是的。

网友B:
我晕,那我W25Q16已经接了QSPI口,该怎么用,难道不支持QSPI吗,我看datasheet上QSPI的指令里面没有擦除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晕,那我W25Q16已经接了QSPI口,该怎么用,难道不支持QSPI吗,我看datasheet上QSPI的指令里面没有擦除 ...

帮你看了下,这款W25Q16JV确实比较尴尬
QSPI方式没有擦除指令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帮你看了下,这款W25Q16JV确实比较尴尬
QSPI方式没有擦除指令

我晕,没有擦除不可能标称支持QSPI吧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另外我试了一下使用QSPI发送4线指令,4线地址,24位地址,4线数据,可以读出FLASH ID,所以你上面说的Instruction Set Table 1 (Standard SPI Instructions) 这张表里的命令不支持QSPI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晕,没有擦除不可能标称支持QSPI吧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另外我试了一下使用QSPI发送4线指令,4线地址, ...

对,剩下就是自己测试阶段了,说明不定标准SPI的大部分指令都可以使用。

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,剩下自己研究下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剩下就是自己测试阶段了,说明不定标准SPI的大部分指令都可以使用。

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,剩 ...

感谢回复,我再研究研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晕,没有擦除不可能标称支持QSPI吧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另外我试了一下使用QSPI发送4线指令,4线地址, ...

QSPI支持标准SPI,DUAL,QUAD,具体那些指令支持那种模式,要看手册。对于STM32,使用不同指令,其实就是选择用几线。我一般会SPI读ID->SPI复位Flash->SPI配置QE位->如果支持QPI,就开启QPI->剩下全部用QUAD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SPI支持标准SPI,DUAL,QUAD,具体那些指令支持那种模式,要看手册。对于STM32,使用不同指令,其实就是 ...

感觉是W25Q16手册描述的有问题,不明确,容易让人误会,直接就按照这里的配置就行:
1-1-1:指令阶段使用1个IO,地址阶段使用1个IO,数据阶段也是使用1个IO配置即可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是W25Q16手册描述的有问题,不明确,容易让人误会,直接就按照这里的配置就行:
1-1-1:指令阶段使 ...

是的,有些指令还有dummy字节,也要注意下

网友D(2020-05-23):
擦除命令主要耗时在擦除本身,而不是命令本身。命令字本来就很短了。
QSPI基本都是针对READ和PROGRAM的。

我比较想知道STM32里dummy的长度是怎么控制的,按理说应该跟硬件连线有关。实际时长要大于Flash Datasheet里的值。

网友:
擦除命令主要耗时在擦除本身,而不是命令本身。命令字本来就很短了。
QSPI基本都是针对READ和PROGRAM的。
...

H7的是硬件设置的。

网友E(2024-01-01):
请教一下,bsp_qspi_w25q256 驱动里面,为什么没有写状态寄存器2 的QE位的代码,不是要先进入QSPI模式吗? 头文件里连写指令都没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一下,bsp_qspi_w25q256 驱动里面,为什么没有写状态寄存器2 的QE位的代码,不是要先进入QSPI模式吗?  ...

我们用的这个型号不需要,直接命令就可以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