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,读速度48MB/S左右,还不错

楼主(2019-03-07):
测试条件:
1、V7核心板上的QSPI Flash W25Q256JV。
2、QSPI时钟配置到100MHz。
3、QSPI配合MDMA。

有了这个速度,后面用QSPI Flash存储图片,字库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了。
V7-029_QSPI读写例程(四线DMA方式,

楼主:
注意读取时不要是03指令,这个指令限制最高50MHz

要使用这个里面的地址:

网友A:
可以的,弄个内存映射,再弄个下载算法,把字库和图片放里面,不用FATFS提高速度

网友B:
读写速度差别100倍啊!

网友B:
H7的驱动QSPI这里设置为100MHZ,读取数据速度基本达到最大值!H7驱动QSPI最大时钟可以设置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弄个内存映射,再弄个下载算法,把字库和图片放里面,不用FATFS提高速度

在RTOS环境下,使用MDMA方式,将其为低优先级任务的emWin提供图片和字库刷新也非常不错,降低CPU利用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写速度差别100倍啊!

擦除整个芯片需要80-400秒,时间很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7的驱动QSPI这里设置为100MHZ,读取数据速度基本达到最大值!H7驱动QSPI最大时钟可以设置多少?

100MHz。

网友:
基本满速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擦除整个芯片需要80-400秒,时间很长。

使用 MX25Lxx 系列的芯片,扇区擦除大概是 22-28ms 之间,w25q 系列的,扇区擦除大概是 220-260ms 时间,其他的读取速度貌似基本都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使用 MX25Lxx 系列的芯片,扇区擦除大概是 22-28ms 之间,w25q 系列的,扇区擦除大概是 220-260ms 时间, ...

这里我有搜集

【整理汇总】STM32H7可用的单线,双线,四线和八线SPI QSPI OctaFlash等涵盖各大厂商,含性能测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669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我有搜集

【整理汇总】STM32H7可用的单线,双线,四线和八线SPI QSPI OctaFlash等涵盖各大厂商, ...

非常全面啦,

网友D:
为啥我使用4线模式读 不使用DMA,时钟30MHz的话,最快也就2.55MB/S。看来DMA用处不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啥我使用4线模式读 不使用DMA,时钟30MHz的话,最快也就2.55MB/S。看来DMA用处不小

把FIFO开开会好不少,还是你上次的GD系列吗
另外命令要使用FAST类型的,一次命令,一批数据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把FIFO开开会好不少,还是你上次的GD系列吗
另外命令要使用FAST类型的,一次命令,一批数据。

对,我使用的是GD系列的。比W25Q的支持的速度要快啊。
我知道速度慢的一个原因就是,我没有使用“Continuous Read Mode”模式。而且是一次读取4096字节,循环读取4096次测的速度。所以会低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,我使用的是GD系列的。比W25Q的支持的速度要快啊。
我知道速度慢的一个原因就是,我没有使用“Contin ...

是的,循环读也非常的占用时间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循环读也非常的占用时间。

使用DMA模式读,30MHZ下,四线模式读是9+MB/S,跟理论上15MB/S差的还是有点远啊。理论速度没计算错吧老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使用DMA模式读,30MHZ下,四线模式读是9+MB/S,跟理论上15MB/S差的还是有点远啊。理论速度没计算错吧老大 ...

是的,还有提升的余地。

网友A:
有没有试过 W25Q256JV-DTR 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试过 W25Q256JV-DTR ,

支持双边沿时钟的这款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winbond.com.tw/hq/product/code-storage-flash-memory/serial-nor-flash/?__locale=zh&selecte ...

恩,我刚才去云汉 查了下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恩,我刚才去云汉 查了下没有

这款不好,内存模式貌似不支持XIP,连续读速度跟不支持DTR的没区别
256JV-DTR

256JV

网友:
明白了,谢谢指导

网友C(2019-04-20):
你好,我的 qspi 芯片,使用 1线模式,中断方式,貌似读取速度可以到达 GB 级别啊,有些不敢想啊
这几个模式都是采用 1线模式读写,即
1位指令
1位地址
1位数据

读写数据总大小 16MB
一、使用 SPI 中断模式
QSPI_EraseSector: EraseSector Time: 91282ms
QSPI Write Flash OK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17755ms, Write Speed: 944K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Read Time: 1ms, Read Speed: 16777216 KB/s
QSPI RW OK !

二、中断 + dma
QSPI_EraseSector: EraseSector Time: 93500ms
QSPI Write Flash OK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17757ms, Write Speed: 944K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Read Time: 1343ms, Read Speed: 12492 KB/s
QSPI RW OK !

三、 使用 SPI 查询模式
QSPI_EraseSector: EraseSector Time: 89542ms
QSPI Write Flash OK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18616ms, Write Speed: 901K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Read Time: 2688ms, Read Speed: 6241 KB/s
QSPI RW OK !

四 读写测试函数
#include "malloc_conf.h"
#define  QSPI_RW_TEST_SIZE   1024*1024*16

void QSPI_ReadWriteDemo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, EarseCnt =0;
        uint32_t iTime1, iTime2;
        uint32_t uiAddrBase = 8531;  //起始扇区地址,
        uint8_t  j =0;
        uint8_t  * QSPI_tx_buff = 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QSPI_RW_TEST_SIZE );
  uint8_t  * QSPI_rx_buff = 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QSPI_RW_TEST_SIZE );

        EarseCnt = QSPI_RW_TEST_SIZE / 4096;
        if((QSPI_RW_TEST_SIZE % 4096) != 0)
                EarseCnt += 1;

        /* 填充测试缓冲区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QSPI_RW_TEST_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SPI_tx_buff[i] = j++;
        }

        iTime1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开始时间 */
        for(i=0; i<EarseC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SPI_EraseSector(uiAddrBase + i);  //擦除第一个 4096byte 扇区
        }
        iTime2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结束时间 */
        QSPI_Printf("QSPI_EraseSector: EraseSector Time: %dms\r\n",  (iTime2 - iTime1));

        iTime1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开始时间 */
        QSPI_WriteBuff(QSPI_tx_buff, uiAddrBase*4096, QSPI_RW_TEST_SIZE);
        iTime2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结束时间 */
        QSPI_Printf("QSPI Write Flash OK \r\n");

        /* 打印读速度 */
        QSPI_Printf("Data Len: %dByte, Write Time: %dms, Write Speed: %dKB/s\r\n", QSPI_RW_TEST_SIZE, iTime2 - iTime1, (uint32_t)(QSPI_RW_TEST_SIZE) / ((iTime2 - iTime1)));

        //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QSPI_RW_TEST_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SPI_rx_buff[i] = 0;   //数据清 0
        }

        iTime1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开始时间 */
        QSPI_ReadBuff(QSPI_rx_buff, uiAddrBase*4096, QSPI_RW_TEST_SIZE);
        iTime2 = bsp_GetRunTime();        /* 记下结束时间 */
        /* 打印读速度 */
        QSPI_Printf("Data Len: %dByte, Read Time: %dms, Read Speed: %d KB/s\r\n", QSPI_RW_TEST_SIZE, iTime2 - iTime1, (uint32_t)(QSPI_RW_TEST_SIZE) / ((iTime2 - iTime1)));

        if(Buffercmp_8(QSPI_rx_buff, QSPI_tx_buff, QSPI_RW_TEST_SIZE)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SPI_Printf("QSPI RW OK !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QSPI_Printf("QSPI RW Error ?\r\n");
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的 qspi 芯片,使用 1线模式,中断方式,貌似读取速度可以到达 GB 级别啊,有些不敢想啊
这几个模 ...

网友C:
我三种方式的读写都是使用这个函数啊

而且读写数据量也都是 16MB,我还是怕搞错了,我还特意测试了几遍,结果都是一样的
而且 中断模式下,读取数据,刷的一下就完成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三种方式的读写都是使用这个函数啊

而且读写数据量也都是 16MB,我还是怕搞错了,我还特意测试了几 ...

肯定错了,简单算下就知道了。

QSPI时钟就按照200MHz算,1线方式,就算1个时钟周期1个数据,也才25MB/S,支持DDR的话,也就才50MB/S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肯定错了,简单算下就知道了。

QSPI时钟就按照200MHz算,1线方式,就算1个时钟周期1个数据,也才25MB/ ...

这个具体的原因我目前也不怎么清楚哇,貌似有些诡异的狠辣

网友:
学习中 看样得买个 开发板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肯定错了,简单算下就知道了。

QSPI时钟就按照200MHz算,1线方式,就算1个时钟周期1个数据,也才25MB/ ...

QSPI为四线数据,如果是200MHz时钟,那数据应该是800Mbit/s,也就是100MB/s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QSPI为四线数据,如果是200MHz时钟,那数据应该是800Mbit/s,也就是100MB/s

是的,怎么搞,也上不了GB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怎么搞,也上不了GB

目前实际测试是 16MB/1ms 就读取完成了啊
如果使用 dma + 中断的话,貌似 是 30MB/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实际测试是 16MB/1ms 就读取完成了啊
如果使用 dma + 中断的话,貌似 是 30MB/s

这个速度就正常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速度就正常了。

是啊,但是不知道为何 单独 中断 读取数据会那么的牛逼,目前也还是没有搞清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但是不知道为何 单独 中断 读取数据会那么的牛逼,目前也还是没有搞清楚啊

16MB用了1ms???

刚注意你的单位,这个完全异常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16MB用了1ms???

刚注意你的单位,这个完全异常了。

是啊,但是我测试 了好几遍,最少测试不少于 20次,结果都是一样的,感觉很 牛逼的样子,要是有这个速度,吧程序放在这个里面跑,那效果也是杠杠的,可惜呀,没有搞懂是 怎么回事 啊 ?

使用查询法,或者 中断+dma 的方法,貌似读取的速度基本算是正常的,就唯独 这个单独使用 中断 法 就飞一般的快,快到让你害怕哟 ?
qspi 的时钟使用系统默认的时钟,我也没有单独设置 qspi 的时钟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但是我测试 了好几遍,最少测试不少于 20次,结果都是一样的,感觉很 牛逼的样子,要是有这个速度 ...

电脑内存条的速度都没你这个快,你这个可是将近16GB/S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电脑内存条的速度都没你这个快,你这个可是将近16GB/S

是啊,你感觉快的 害怕不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你感觉快的 害怕不 ??

确实吓人,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你的时钟速度。这样就可以确定问题了

网友(2019-06-03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的 qspi 芯片,使用 1线模式,中断方式,貌似读取速度可以到达 GB 级别啊,有些不敢想啊
这几个模 ...

进中断的变量需要修饰成易变量 volatile,不然编译器不知道就会瞎几把优化.

网友G(2020-08-12):
我的板子使用H743 外接 W25Q01JV,   使用 安富莱的 QSPI  DMA 驱动 falsh程序, 调试不通,  在256系列上可以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板子使用H743 外接 W25Q01JV,   使用 安富莱的 QSPI  DMA 驱动 falsh程序, 调试不通,  在256系列上 ...

不同系列的命令略有区别,建议楼主核对下

网友H:
硬汉哥,我之前测试 QSPI PSRAM 的时候发现频繁的小数据读写,速度会降低很多,你方便测试下 QSPI 的小数据频繁读写的情况吗?我想看看是 PSRAM 的问题还是 QSPI 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硬汉哥,我之前测试 QSPI PSRAM 的时候发现频繁的小数据读写,速度会降低很多,你方便测试下 QSPI 的小数据 ...

做例子的时候测试过,正常。

网友I:
老哥 图片和字库怎么烧写进去呢 要开发安装的上位机软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老哥 图片和字库怎么烧写进去呢 要开发安装的上位机软件吗

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+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,读速度24.6MB/S(2019-03-2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63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