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请教下,想使用 h7 核心板扩展 控制 SRAM 及 IO 扩展 ?

楼主(2019-03-07):
请教下,想使用 h7  核心板扩展 控制 SRAM 及 IO 扩展 ?

大概如下,

这样的话,扩展一个 2MByte 的 SRAM,地址线使用范围为 A0-A19

那么我现在控制 139 的信号也使用 A18/A19,这样读写 SRAM 时会不会发送冲突啊 ?

SRAM  的片 使用 FMC_NE_A 这个来控制

IO 扩展控制 754 使用 FMC_NE_B 来控制

网友A:
你要用我们的核心板控制你的底板?

不冲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用我们的核心板控制你的底板?

不冲突。

我是想等你们的 h7 核心板开始销售时搞一块,到时配自己的底板

网友B:
楼主,请教下,核心板不是有SDRAM,为什么还要接个SRAM? 为了匹配底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请教下,核心板不是有SDRAM,为什么还要接个SRAM? 为了匹配底板?

需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想等你们的 h7 核心板开始销售时搞一块,到时配自己的底板

嗯,插座能匹配上就行。

楼主(2019-04-08):
引用 网友A:
嗯,插座能匹配上就行。

你好,帮我看看 使用 fmc io 扩展 输入功能,貌似不行啊

相关硬件连接如下:
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8 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100)  /* Pin 8 selected 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9 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200)  /* Pin 9 selected 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0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400)  /* Pin 10 selected 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1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)  /* Pin 11 selected Key test 1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2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1000)  /* Pin 12 selected Key test 2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3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)  /* Pin 13 selected 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4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4000)  /* Pin 14 selected */
#define FMC_IO_GPIO_R_PIN_15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)  /* Pin 15 selected */

#define  HC245_PORT         *(volatile uint16_t *)0x6C001000    //FMC io 扩展输入
volatile uint16_t g_HC245;        /* 保存74HC245端口状态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HC245_GetP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判断指定的管脚读取是1还是0
*        形    参: _pin : 管脚号, 8-15; 只能选1个,不能多选
*        返 回 值: 0或1 说明失败, 正确返回 io 对应的数据值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16_t HC245_GetPin(uint16_t _pin)
{
        if(_pin < FMC_IO_GPIO_R_PIN_8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
        g_HC245 = HC245_PORT;   //读取扩展 IO 口电平

        if (g_HC245 & _pi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   //说明按键没有按下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_pin;   //说明按键按下,反正对应的 IO 数值
        }
}

现在貌似有时不行 ?????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帮我看看 使用 fmc io 扩展 输入功能,貌似不行啊

相关硬件连接如下:

示波器先测试下,读取时的控制信号和你测量的数据线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先测试下,读取时的控制信号和你测量的数据线是否正常。

硬件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件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?

看着没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没什么问题。

好的,那就安心的调试软件了,多谢多谢啊

网友C:
"使用74hc245做扩展IO输入功能"
?我记得好象说扩展的IO口只能做输出,不能做输入口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"使用74hc245做扩展IO输入功能"
?我记得好象说扩展的IO口只能做输出,不能做输入口吧?

是的,这个输入检测是楼主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