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EMWIN消息

楼主(2019-03-07):
我想用dialog的hide和show来切换页面,请问一下,在窗口hide和show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消息啊

网友A:
有个消息WM_NOTIFY_VIS_CHANGED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可以加个标志位控制当前是第几个页面,然后点击按钮,就设置对应的hide show, 我这边就是这样弄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消息WM_NOTIFY_VIS_CHANGED可以试试。

好的 我去试试看,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