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AL库使用ADC

楼主(2019-03-07):
使用HAL的ADC工作时,分时间隔采集两个通道的数据,一快,一慢。使用ADC的连续采样指定的数据通过DMA保存到ram中。
这时,第一个通道采集完成之后修改,再修改ADC的ClockPrescaler分频系数。启动下一个通道的采集。
必须要调用HAL_ADC_Stop_DMA()这个函数之后,设置的ClockPrescaler分频系数才能设置正常。
调用HAL_ADC_Start_DMA()启动ADC才按照设置的频率工作。
不然就无法修改正常。

网友:
指定两个不同的adc采集就行了啊

网友A:
有两个问题
1、一快,一慢为什么要修改分频去设置,设置不同的采样时间不是更方便,或者直接两路ADC,又或者设置同一个快的速度采集,将多次快平均成一个慢。

2、特别注意一点,H7的ADC很多函数使用时候注意事项比较多,大部分函数都是不支持运行时动态修改参数的。针对这个问题很多函数开头都有注释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两个问题
1、一快,一慢为什么要修改分频去设置,设置不同的采样时间不是更方便,或者直接两路ADC,又或 ...

感觉就是不支持运行修改。
想的直接通过分频之后,再使用ADC的单次固定采样时间来实现。
没有使用定时器的去启动ADC是因为定时器每一次启动ADC,ADC都需要内部都需要再启动一下。这个时候不如使用连续采样方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就是不支持运行修改。
想的直接通过分频之后,再使用ADC的单次固定采样时间来实现。
没有使用定时 ...

定时器触发适合指定频率的大批量数据采集,配合DMA双缓冲做实时处理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触发适合指定频率的大批量数据采集,配合DMA双缓冲做实时处理比较方便。

正解,试试双缓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