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如何使用一个定时器 发起一个信号去实现 阻塞一个任务

楼主(2019-03-09):
我想在task 中take 信号量,另外 用个timer 定时10ms  give 一下信号,
但是信号一直give 失败, task 里面也一直 take 不到信号

#include "FreeRTOS.h"
#include "semphr.h"
#include "projdefs.h"
#include "timers.h"

static TaskHandle_t task_handles;
TimerHandle_t timer_hadles;
SemaphoreHandle_t run_semaphore;
static void timer_generate(void)
{
//10ms 跑一次 给出一下信号
if(xSemaphoreGive( run_semaphore ) != pdTRUE)
{
OUT_LOG_I("GIVE NG");
}
}
void task(void)
{
// 创建信息量
run_semaphore = xSemaphoreCreateBinary();

if( run_semaphore != NULL )
{
OUT_LOG_I("run_semaphore ok");
}

for (;;)
{
//等待信号量到来
if( xSemaphoreTake( run_semaphore, portMAX_DELAY ) == pdTRUE )
{
Msg_Process();
}
else
{
OUT_LOG_I("=====semaphore not get====");
}
}
}

void task_create(void)
{
OUT_LOG_I("task create");
xTaskCreate(task,"task",640,NULL,1,&task_handles);
//每10ms产生一个信号量
timer_hadles = xTimerCreate("timer", TIMER_BASE/portTICK_PERIOD_MS, pdTRUE, NULL, timer_generate);
xTimerStart(timer_hadles, 0);
}

后面我使用 tasknotify 的函数去实现,但是 也是没反应
在 config  中 开了#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1

但是就是一直阻塞没有进入Msg_Process();
#include "FreeRTOS.h"
#include "semphr.h"
#include "projdefs.h"
#include "timers.h"
#include "task.h"

static TaskHandle_t     task_handles;
TimerHandle_t   timer_hadles;

static void timer_generate(void)
{
      //10ms
      xTaskNotifyGive( task_handles );
}

void task(void)
{
       for (;;)
       {
           //阻塞等待 notify
            ulTaskNotifyTake( pdTRUE, portMAX_DELAY );
           Msg_Process();
        }
}

void task_create(void)
{
         OUT_LOG_I("task create");
         xTaskCreate(task,"task",640,NULL,1,&task_handles);
         //每10ms notify 一下
        timer_hadles = xTimerCreate("timer", TIMER_BASE/portTICK_PERIOD_MS, pdTRUE, NULL, timer_generate);
         xTimerStart(timer_hadles, 0);
}

请问如何实现 这个要求呢?

网友A:
程序看着没问题,确定下你的函数timer_generate被调用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看着没问题,确定下你的函数timer_generate被调用了没。

谢谢!  我加个打印试试!
是信号那个吗?  还是 tasknotify 那种方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  我加个打印试试!
是信号那个吗?  还是 tasknotify 那种方式?

发送和接收里面都加个打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送和接收里面都加个打印。

谢谢! 使用window 下port 的例子可以, 看来要回去看看在实际硬件上的那个哪里有问题了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 使用window 下port 的例子可以, 看来要回去看看在实际硬件上的那个哪里有问题了!!!

好的,后面有什么问题再进一步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