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显示屏上能不能生成10cmX10cm的二维码

楼主(2019-03-09):
之前用qrcode的库在F4的板子带的10寸屏上生成了二维码,尺寸最大也只能时5cmX5cm,再大点就会出现像素堆叠,扫码不出来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弄?

网友A:
emWin5.36版本新增二维码生成功能的简单测试代码和显示效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21430&fromuid=58

网友B:
生成的qrcode就当它是一个图片。然后按照比例放大得了。长宽都按照倍数增加不就好了。像素一个放大4倍面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5.36版本新增二维码生成功能的简单测试代码和显示效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214 ...

还没有学习emWin, 难不难,学起来需要多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生成的qrcode就当它是一个图片。然后按照比例放大得了。长宽都按照倍数增加不就好了。像素一个放大4倍面积 ...

是的, 生成的qrcode放大一定倍数后出现像素点堆叠了,无法识别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学习emWin, 难不难,学起来需要多久?

移植后,直接当裸机方式用就行,简单易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后,直接当裸机方式用就行,简单易使用。

有没有简单的教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简单的教程
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,本次教程突出实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83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,本次教程突出实战
http://forum.a 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 生成的qrcode放大一定倍数后出现像素点堆叠了,无法识别

qrcode可以生成大的二维码图片啊,你设置一下像素点大小就可以了,我用起来生成很大的都可以识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