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请问这样的提示怎么处理

楼主(2019-03-09):
新装MDK 5.20,导入Cube生成的工程出现提示如图
请问应该怎样处理呢?谢谢解答!

楼主:
升级软件后这个问题不存在了。

网友A:
之前遇到过,用MDK5.25编辑的工程,使用MDK5.26打开有这个提示

直接将工程目录里面的此文件删除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遇到过,用MDK5.25编辑的工程,使用MDK5.26打开有这个提示

谢谢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