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] STM32H7驱动摄像头OV7670的320x240和640x480分辨率实现

楼主(2019-03-11):
说明:
1、实现320*240跟之前使用F4驱动方式基本一样,可以直接DMA到LCD显存,即SDRAM上。
     也可以先DMA到SDRAM未用到的区域,方便我们做算法处理后再DMA2D到LCD显存,这种方式比较推荐,V7板子是采用的这种方式。

2、实现640*480分辨率,略有区别,因为DMA1,DMA2最大只能传输65535次,每次传输1个字(4字节)也不够640*480*2(RGB565格式输出),所以一轮是传输不完了。

3、针对这个问题,HAL库已经考虑到了,详见此贴:

STM32H7的摄像头接口DCMI配套的函数HAL_DCMI_Start_DMA非常不错,支持大分辨率直接传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1577&fromuid=58

640*480分辨率显示

楼主:
后面将网络版本摄像头也补上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1期】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TCP上位机软件实现,高端大气上档次,速度2MB/S,华丽丽的界面效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87016&fromuid=58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3期】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VNC远程桌面版本,稳定运行2年不死机,手机端和电脑端均可访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87362&fromuid=58

网友A:
推荐后面多支持几款摄像头,什么OV7725,  OV2640,  MT9VXX,还有热释摄像头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荐后面多支持几款摄像头,什么OV7725,  OV2640,  MT9VXX,还有热释摄像头等

嗯,准备再整一款支持JPEG输出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准备再整一款支持JPEG输出的

红外热释可以支持下,比较有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外热释可以支持下,比较有意思。

之前搜集的:

几款热成像摄像头,FLIR  Lepton, AMG8833和MLX90640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510&fromuid=58

网友(2021-10-09):
H743支持直接驱动OVC协议的USB摄像头吗

网友B:
H743支持直接驱动uvc的摄像头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743支持直接驱动uvc的摄像头吗

这个就是,之前网上搜集的,你可以参考下

备份一个F429的USB外挂摄像头案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15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