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 V9如何关闭给目标板供电功能

楼主(2019-03-11):
     新买的JLINK V9插上就直接能给目标板供电了,但是达不到驱动液晶屏电流,再外接自带的12V电源担心两个电源相互影响,之前用的JLINK V7都是不会给目标板供电的,请问V9如何能设置成像V7一样JLINK不向目标板供电?

楼主:
不好意思,具体输入什么命令?我输入power off 和power off perm和power Off perm都不行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具体输入什么命令?我输入power off 和power off perm和power Off perm都不行.

如果你的是D版,的确是没效果。

楼主:
是硬件问题,拿掉这个跳线帽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硬件问题,拿掉这个跳线帽就好了。

D版特色

楼主:
正版多少钱?这个淘宝90块,好像淘宝都这个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正版多少钱?这个淘宝90块,好像淘宝都这个价。

EDU不到500,其它的比较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U不到500,其它的比较贵。

给公司买可以买正版的了,自己用淘宝货用用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硬件问题,拿掉这个跳线帽就好了。

这个D版好用么? 我用的 JLINK-OB 用高版本JFlash一直报错 defective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D版好用么? 我用的 JLINK-OB 用高版本JFlash一直报错 defective

建议用正版  也不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用正版  也不贵

只想问下你这个V9好用么,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异常报错?

网友(2020-03-23):
把板子里的3.3v跳冒拿掉就行了

网友D:
power on和 power off 都是指5V的供电,有一个专门引脚的,不是Vref那个引脚。你这个属于做工比较好的D版jlink。个人感觉通过双击jlink图标对弹出的web服务器设置最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ower on和 power off 都是指5V的供电,有一个专门引脚的,不是Vref那个引脚。你这个属于做工比较好的D版jl ...

D版的不行,设置不管用。

网友(2022-07-20):
至少v5开发板的有些用到gui的一些程序会有jlink和外部用电冲突,估计是jlink供电功率不够,造成一些程序界面显示时有时无,所以还是不要用jlink供电

网友:
power on/off 是针对PIN19 的输出power supply。不是针对V1脚的VREF。盗版不清楚有没有,我有两个JLINK都可以输出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