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不同位宽数据操作FMC设备时注意事项

楼主(2019-03-12):
H7参考手册以操作16位数据专门给了一个表格。

网友A(2019-07-16):
折腾了两天,STM32H750的8080 LCD接口,始终解决不了16位数据写操作问题,每写一个数据都被当成2次写操作,NWR信号出现两次有效,读的时候只有一次有效,百思不得骑姐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折腾了两天,STM32H750的8080 LCD接口,始终解决不了16位数据写操作问题,每写一个数据都被当成2次写操作, ...

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很简单,关闭你操作地址的Cache

H7系列操作FMC类外设,除了SDRAM,都得关闭Cache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很简单,关闭你操作地址的Cache

H7系列操作FMC类外设,除了SDRAM,都得关闭Cache用

一直是关闭的,都没有解决问题,做了各种模式试验,只能增加不能减小于2次写操作,无论怎么弄,至少都会有两次写操作,导致无法用FMC 方式驱动16位I80口的LCD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直是关闭的,都没有解决问题,做了各种模式试验,只能增加不能减小于2次写操作,无论怎么弄,至少都会 ...

方便的话,兄弟发下你的原理图和你的FMC以及Cache配置看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方便的话,兄弟发下你的原理图和你的FMC以及Cache配置看下

如图所示的配置,我用示波器监视 NOE、NWE、NE1、A16,四个控制线中唯独只有NWE有问题,怎么都调不到手册中的每次操作只有一次写动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图所示的配置,我用示波器监视 NOE、NWE、NE1、A16,四个控制线中唯独只有NWE有问题,怎么都调不到手册 ...

你的接线我了解了,你再发下你的Cache配置部分看下

网友:
我把整个工程都传上来了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接线我了解了,你再发下你的Cache配置部分看下

Cache配置部分都是默认的,是关闭的,我用cubemx做的工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ache配置部分都是默认的,是关闭的,我用cubemx做的工程。

不是关闭这个Cache
是通过MPU关闭你所操作LCD地址空间的Cache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关闭这个Cache
是通过MPU关闭你所操作LCD地址空间的Cache。

昨晚试了还是不行

网友A:
是不是要在rtos启动之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要在rtos启动之前?

进入main函数第一件事就是配置MPU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进入main函数第一件事就是配置MPU

今天中午回家吃饭后试了一下,果然OK了,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信了!非常感谢大佬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中午回家吃饭后试了一下,果然OK了,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信了!非常感谢大佬!!!

兄弟客气了

网友:
发现问题还没完全解决,只能在仿真的时候读写FMC接口,离了仿真器就不行,并且测试与emWin无关,

网友C(2020-01-20):
FMC读取FPGA模拟的双口RAM,DMA1搬运,关闭Cache就好了。这是我遇到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MC读取FPGA模拟的双口RAM,DMA1搬运,关闭Cache就好了。这是我遇到的问题。

通过MPU将这个地址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通过MPU将这个地址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即可。

目标地址和源地址都有设置成关闭Cach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通过MPU将这个地址配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即可。

谢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