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不受系统控制中断中调用系统API

楼主(2019-03-12):
我设置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为7,这也就是说0~6的中断是不受RTOS控制的,当然也不能调用系统相关API,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,是可以使用系统API的,并且在中断中使用了发送消息队列、中断任务切换以及临界区操作,目前运行也没有发现问题,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,或者说为什么在0~6中断中可以调用系统的API而不出错。求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A:
NVIC优先级分组要在上电后就配置为4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VIC优先级分组要在上电后就配置为4。

已经设置了,这个主要是为了抢占式操作,和我说的问题应该不是一回事

网友:
能用但是有风险,我前几天出的问题,原因就在这,平时能正常运行,数据量大了就出bug,还是按规范来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