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硬件看门狗复位后,采用外部中断的按键失效

楼主(2019-03-13):
问题描述:目前手上有一个项目stm32的rest通过跳线帽接了一个硬件看门狗,该硬件看门狗的喂狗信号与stm32的一个io连接,需要不停反转电平来喂狗,现在遇到的为题就是,stm32跑飞了,1.2s之内stm32没有去喂狗,硬件看门狗让stm32重启,此时其他功能正常,但是按键失效了,感觉重启后进不去外部中断了,此时不管如何手动复位还是不行,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。这个bug很让我蛋疼,明明复位了,系统也重新打印了,为什么单单外部中断进不去
下面贴上相关的原理图和代码

static void key_silence_io_init(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Pin_4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成浮空输入 PC4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#if GET_KEY_MODE_INT
static void key_silence_exti()
{
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key_silence_io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端口初始化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复用功能时钟

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C,GPIO_PinSource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IOC.4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下降沿触发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4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;
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
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4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按键KEY0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0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0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}

void EXTI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clock_delay_msec(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 改进????
    PRINTF("EXTI4_IRQHandler\r\n");
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4)!=RESE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
    {
        PRINTF("EXTI_ClearITPendingBit\r\n");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process_poll(&key_silence_process);
    }
}
#endif

楼主:
@eric2013 硬汉哥 帮我看一下什么原因

网友:
你的按键方案不太好,中断里面还整了个延迟消抖,使用我们的吧,按键FIFO方案。在论坛置顶帖V4网盘下载一个例子,使用里面的bsp_key.C和H文件。

说明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ypeid%26typeid%3D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