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正确使用BA7807FP-E2

楼主(2019-03-13):
如何正确使用BA7807FP-E2

·描述
       BA78口,BA7807FP-E2系列是三端稳压器,具有多个固定输出电压。它可以从不稳定的直流输入电压提供稳定的固定电压。有用的输出电压阵容为5V,6V,7V,8V,9V,10V,12V,15V ,18V,20V,24V,0.5A / 1A电流能力。它们具有与竞争产品几乎相同的电气特性,涵盖了广泛的应用。

·特征
1)内置过流保护电路和热关断电路
2)高纹波抑制
3)适用于TO220CP-3,TO252-3封装,适用范围广泛
4)兼容竞争对手或产品的替代品
5)各种电压阵容(5V,6V,7V,8V,9V,10V,12V,15V,18V,20V,24V)

·应用
电视,音频组件等固定电压电源

·使用注意事项
(1)绝对最大额定值尽管本产品的质量控制非常谨慎,但任何可能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(包括所施加的电压和工作温度范围)的应用都可能导致损坏。如果损坏,可能无法识别短模式或开放模式。因此,如果预计会遇到可能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的特 殊模式,则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,包括插入保险丝。
(2)接地电压设置GND端子的电位,使其在任何工作状态下保持最小。
        此外,检查以确保没有端子处于低于GND电压的电位,包括实际的电瞬态。
(3)热设计当你进行超过Pd的使用时,可能会出现芯片温度升高导致电流能力下降等IC原始质量下降的情况。在实际操作中,不要超过封装规格等级的功耗(Pd),请设计足够的温度裕度。
(4)端子之间短路和误操作安装到印刷电路板时,必须注意避免其方向和对齐方向的错误。否则可能导致IC故障。输入端子之间或输出与电源或GND之间进入的异物引起的短路也可能导致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