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问个弱鸡的问题——MDK5.26能否用在XP环境下?

楼主(2019-03-13):
单位的电脑不能上网,用XP系统U盘安装MDK5.23或5.26提示安装文件不是32位程序,用3台电脑都是如此。把U盘拿回家在Win7检查文件又是好的,在此向大虾们请教了。

网友A:
根据MDK官网的说明,不推荐在XP系统上面安装当前的新版MDK5.XX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17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MDK官网的说明,不推荐在XP系统上面安装当前的新版MDK5.XX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 ...

悲剧了,那么多的软件非得搞64位系统。

网友B(2019-04-25):
我XP电脑装的5.14版本  很好用,很多工程都可以打开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XP电脑装的5.14版本  很好用,很多工程都可以打开使用。

能用就好,但不能升级了。

网友C:
5.1X的版本可以吧,我XP电脑只装了5.1X的。一以前安装了其他的,不行。

楼主(2019-06-21):
引用 网友C:
5.1X的版本可以吧,我XP电脑只装了5.1X的。一以前安装了其他的,不行。

是的

网友D:
为啥还是XP?老旧电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啥还是XP?老旧电脑?

如果是自己的电脑就没问题了,关键不是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