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采用DMA方式读写SPI总线的外部FLASH

楼主(2019-03-13):
F429没有QSPI接口,采用SPI1操作W25Q32, 经测试读写时间较长,写256-bytes需要0.56ms,读256-bytes需要0.29ms;所以想用DMA方式减轻CPU负担,目前可以写,但是读数据一直存在问题。有遇到的吗?不胜感激!

网友:
过段时间H7的QSPI发布,可以参考:
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,读速度48MB/S左右,还不错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1616&fromuid=58

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+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,读速度24.6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91634&fromuid=58

网友:
用DMA传输SPI不仅能解放CPU,还能提高传输速度。CPU方式下,每个字节传输之间要CPU参与读写逻辑,插入了好几倍的间隔;而使用DMA则没有任何间隔插入。用逻辑分析仪一看清清楚楚的。

网友A:
读写flash的缓存不要使用外部sdram   使用内部的内存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读写flash的缓存不要使用外部sdram   使用内部的内存试试

DMA传输的话,内存只能选择内部RAM吧?难道还能选择外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MA传输的话,内存只能选择内部RAM吧?难道还能选择外部?

F4的DMA整外部SDRAM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MA传输的话,内存只能选择内部RAM吧?难道还能选择外部?

我之前调试flash的 spi dma读写  使用外部SDRAM就会出现问题  使用内部的SRAM就很正常   至于什么原因没有深究   后来的解决方案是驱动部分读写使用内部SRAM   外部调用可以使用SDRAM   驱动会把读取后的数据从SRAM拷贝到SRAM中   驱动部分占用4K内部SRAM   支持RTOS多线程同时访问

网友C(2020-11-29):
标准库的SPI DMA FLASH例程有吗?想学习用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标准库的SPI DMA FLASH例程有吗?想学习用下。

标准库的不打算整了,仅做了HAL版本的SPI Flash DMA

【安富莱】V6,V5开发板用户手册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48章(2020-11-16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255&fromuid=58